[卡类] 这应该是目前4K最强的TF卡吧,貌似没有之一!Kingston canvas go plus 128GB

楼主(2021-12-08):
直接上图吧,先来个全家福,主角就是金士顿canvas go!plus 128G TF卡
以及一众读卡器 还有淘宝上买的粉色短tf转SD卡套(长度23mm,普通卡套是32mm长)

接着是同一张卡在不同读卡器的测速图集合(所使用的读卡器在对话框下方有备注
以下测试均是在卡的出厂默认状态(128KB exfat格式)下进行的

加一个小插曲,绿巨能两款老一点的读卡器 一个白色2合1款 一个黑色5合1款

用转SD卡套搭配黑色5合1那款读卡器 接SD卡槽的时候 顺序读写速度居然会减半
开始差点以为是新买的卡套不行 后来换了三种不同长度的卡套发现都是那样
最后基本可以确定是这款读卡器的SD卡槽或者读卡器本身设计的问题了

另外展示一下淘宝买的这种短SD卡套的使用效果 23mm长度
只要3.5元一个 没有性能损失 物美价廉(可惜黑色的到处都没货 或者卖得挺贵)
搭配金士顿的G4读卡器和新款的MLP sd读卡器高度都是刚刚好
但在雷克沙RW450上用的话还是要突出来一点 大概高出来3毫米的样子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1.金士顿canvas go!plus 128G TF卡应该是目前4K性能最强的TF卡 貌似没有之一
   (注意只是128G容量版本的 64G的标的是V10标称写入是70mb/s 256G的测过顺序和4K都比128的差一点
   搭配最新款的支持UHS-I超频卡的读卡器 可以达到顺序读180MB/S写160MB/S
   但是4K性能会减弱 用RW450测速大概最高读11MB/S写7MB/s左右

   搭配普通的USB3.0读卡器 虽然顺序读写只有读98MB/S写91MB/s
   但是4K性能大幅提升 达到了接近读21.9mb/s 写10.6mb/s 真正达到并超过了A2标准
   按照A2标准4K不低于读4000iops 写2000iops 换算过来大概是要达到读16mb/s 写8mb/s
   单论其4K性能甚至已经直追慧荣SMI3280系列的U盘主控了

   目前各品牌标A2的卡不多 基本都是各系列准旗舰级的卡 但是通过京东上晒的测速图来看
   真正达到并且超过A2标准的(前提是不超频) 目前似乎只有这一款 同系列的256G容量的 顺序和4K都是略弱于这个128G的
   那么推测512G版(也是目前该系列性价比最差的)的性能应该也不太可能强于这个128g容量的
   其他品牌的几款基本都是超过了A1标准但实际未达到A2标准 看测速图4K一般在读10mb/s 写5mb/s左右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卡的标称写入是90mb/s,可以理解成是按不支持这种UHS-I超频协议的普通usb3.0来标的
   当然目前各种设备内置的读卡器也确实是不支持这种超频卡

2.支持这种标称读170mb/s的超频卡的读卡器中
     金士顿新款MLP读卡器顺序读写微略强于雷克沙RW450 但是RW450的4K性能优于金士顿的
    另外雷克沙RW450读卡器的SD卡槽的性能略优于其TF卡槽的
    另外据说RW450可以把其他三家品牌的高速卡均能跑满速
    没有闪迪的读卡器 所以没法测试 看样子也没必要买了 因为RW450就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兼容各种最新的高速卡且还能支持双卡同读的 目前似乎只有雷克沙这款2合一的可以选
    雷克沙那款三合一的肯定性能更强 但是就不那么便携了

        另外发现反而SD卡不会标注4K性能,一方面有可能是顺序读写上去了,4K性能相对就会减弱?
还有很大一方面估计就是出于用途的考虑 SD卡一般都是用于相机之类的 主要是对顺序读写要求高
而TF卡则还适用于各种智能设备 比如手机、平板等等 需要安装app到卡里的话自然对4K性能有需求了
目前这款金士顿canvas go!plus 128G TF卡双十一的时候京东自营貌似最低是不用券99元 加上送SD卡套
还是终身质保 感觉性价比真的很高  如果这是个国产品牌的话我还真的愿意大力推荐 话说蛮早以前我以为金士顿是国产牌子
不过目前普通消费者一般也是不太会单纯为爱国情怀买单的 还是讲究实惠 优选性价比高的

补充:
1.此款128G卡格式化为4K exfat后的速度测试,与之前保持一致甚至有轻微提升

2.格式化为4k ntfs格式 空盘测试 速度依然与之前一致

3.拷贝33G文件占用28%空间后,再测速,顺序写入有小幅下降

4.增加此系列256G容量卡的相关测试图

连续写入237G文件的曲线,TLC全盘模拟SLC?

1.此款128g和256g卡搭配LG V20手机内置tf插槽进行测试
手机比较老,骁龙820的处理器,无法完全发挥卡的性能,大家将就看看哈,供参考

以上分别是手机内置存储、手机tf卡槽插256G卡、手机tf卡槽插128G卡的速度测试

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因为手机无法完全发挥卡的速度,256G和128G在手机上用差距并不明显
个人感觉,这卡配合读卡器当U盘用还不错,在电脑上加上好的读卡器能充分发挥卡的性能
加上终身质保,不就相当于有了一个终身质保的U盘了。至于资料及时备份或者别存重要资料就行

网友A:
GL3224?但是这一般不会拿来做五合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3224?但是这一般不会拿来做五合一吧

翻了一下当时购买的链接 只写的创惟高速3.0 没有注明芯片 毕竟三十多块钱的5合一 看来确实不能要求太高
白色那个二合一款 倒是注明了是GL3224

网友:
我只买闪迪

网友B:
双11的时候我在金士顿旗舰店入了同款256G的,感觉在手机上使用不是特别的快啊。拷贝小文件(照片)还是会间歇

网友C:
能测出来是MLC的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出来是MLC的卡就好了

这个貌似真不行,而且现在应该不太可能用MLC的啦吧,能用TLC的话都已经算良心了,毕竟大容量QLC也不是没有,估计这款是TLC全盘模拟S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11的时候我在金士顿旗舰店入了同款256G的,感觉在手机上使用不是特别的快啊。拷贝小文件(照片)还是会间 ...

这款的256G容量的顺序和4K读写性能都是弱于128G容量的,
128G的是 顺序最高读180mb/s写160mb/s 4K最高读22mb/s写11mb/s
256G的是 顺序最高读180mb/s写130mb/s 4K最高读16mb/s写8mb/s
不过256G版的我测过,连续写入140多G才开始掉速,估计是TLC全盘模拟的?
估计还有一方面是受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的影响,加上手机自带的读卡器无法发挥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11的时候我在金士顿旗舰店入了同款256G的,感觉在手机上使用不是特别的快啊。拷贝小文件(照片)还是会间 ...

毕竟还是TF卡,跟手机自带的UFS比性能差不少啊,所以会觉得慢吧。比如我测了我的LG V20自带的闪存可以顺序读400多写50多,混合4K读75+写20+,这款256G卡放手机里,顺序只有读80写50,混合4k只有读11写5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还是TF卡,跟手机自带的UFS比性能差不少啊,所以会觉得慢吧。比如我测了我的LG V20自带的闪存可以顺 ...

是啊,不过那时候双11也是算特价买的了,看中终身保固的售后。反正我要求不高,就是平时存储照片存储视频,总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D:
雷克沙最新无人机卡貌似4k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克沙最新无人机卡貌似4k更快

是说的那个新出的淡蓝色的FLY TF卡吧,上面画了个无人机的图形,貌似才刚出来不久。京东淘宝上购买记录都还不多,目前也没看到有测速晒单的,网上也没有找到评测,标的是倒是A2标准,具体有待观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的那个新出的淡蓝色的FLY TF卡吧,上面画了个无人机的图形,貌似才刚出来不久。京东淘宝上购买记录都 ...

我双十二入了一个,等到手测评一波

网友:
现在TF卡的速度都能到100多了

网友:
配个华马读卡器当u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测出来是MLC的卡就好了

这价格不可能是mlc的

网友E:
据说金士顿假货很多,我没法判断真假,反正我眼里,就是金屎顿,基本没遇到过好的。也许我运气差。那我的倒霉运气,就更不敢花钱碰任何金屎顿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金士顿假货很多,我没法判断真假,反正我眼里,就是金屎顿,基本没遇到过好的。也许我运气差。那我的倒 ...

金士顿的东西假货确实多,我基本只在京东自营买,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正品的金士顿感觉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比如tf卡,512G的select plus明显是QLC的只要四百多,但是TLC的go plus就要七百多。假的金士顿仔细看的话,能看出做工、质感、印刷等等比较粗制滥造,还有防伪一般应该是做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金士顿的东西假货确实多,我基本只在京东自营买,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正品的金士顿感觉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

金士顿在京东有两家自营,这就把我搞迷惑了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F:
金士顿在京东有两家自营,这就把我搞迷惑了

金士顿京东两家自营店都是自营,但一家售后是商家店保(类似大商场的品牌入驻,商品是商场自营,规则商场定,但售后交给入驻商家管理),一家售后是京东官方自己保,商品页面有标注。
现在自营的商品,有不少店家负责售后,故不能光看是否自营,还要看售后是哪方保,京东官方保的更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