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易瓷瓶切割机

楼主(2021-12-08):
有几个陶瓷的酒瓶想切割下,但是手动切割不齐就买了个点辅助材料,利用角磨机,做了个这个

网友A:
软轴连接角磨机吗,软轴受得了吗?用不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连接角磨机吗,软轴受得了吗?用不用调速

我用的威克士的锂电角磨机可以调速,速度快点好切割,切割时必须砂轮上喷水,否则火花带闪电还切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连接角磨机吗,软轴受得了吗?用不用调速

软轴没问题,只要不打结,轴芯里面稍微加点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轴连接角磨机吗,软轴受得了吗?用不用调速

进刀的时候温柔,慢慢来,一定要喷水

网友B:
楼主应该放个切面的特写

网友C:
我也要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放个切面的特写

顺手拍的,下次再拍点

网友:
钻石锯片,对付陶瓷也就只能用这个了,有次买燃气灶的点火针装不上,发现是陶瓷法兰座偏大,就是用这个锯片磨的,试了几个砂轮头砂轮片都没用

网友D:
我爸用的电钻加这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爸用的电钻加这个支架

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要切!

简单而且切出来效果挺好

网友E:
陶瓷酒瓶,利用的不错。不知切口光滑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酒瓶,利用的不错。不知切口光滑不光滑。

只要手稳,切口整齐,非常光滑,而且不划手

网友(2022-07-16):
切割时不用水,应该有好大一个家的灰尘

网友:
要有防水喷酒装置。

网友:
万能角磨机,软轴加电钻也好吧。棉线加酒精

网友:
这个方法好,感谢分享。

网友:
下面当茶杯,上面当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