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又豪横了一回¥300买了个长盛CS2676C-1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1-12-08):
又买错东东了。。。
买来用电线。塑料。纸巾。。测试了下。。好像是好的。。

楼主:
长盛CS2676C系列程控绝缘电阻测试仪/高阻计电阻\达100TΩ
南京长盛CS2676C程控绝缘电阻测试仪CS-2676C高阻计CS 2676C原装

简要介绍

   CS2676CX系列高阻计集合了高精度、高分辨率等功能,使测量高阻和绝缘材料电阻率变得简单,CS2676CX有几个特性可以保证高阻测量的准确性。例如:内置电压源可以简化判定绝缘电阻和所加电压之间关系的方法。非常适用于电容漏电、绝缘电阻、印刷电路板的表面绝缘电阻,电阻器的电压系数和二极管的漏电参数测试,还适用于具有本底电流的材料和样品的测试.

优异功能

测试时间、电压、电流、电阻可选择显示
20个记忆组
电阻上下限报警,电流超量程报警.
自动完成吸收比,极化指数测试
可手动/自动切换量程
电压上升时间,测试时间,暂停时间可任意设定
测试电阻可达10TΩ、100TΩ
低电压测试高电阻,1V可测量至10GΩ
较小测量电流可达0.1nA
测试完毕,自动快速放电
配备PLC接口,选配RS232、RS485接口
测试电压: I 挡 1.0V-100.0V 精度±(2%+5个字) 分辨率:0.1V
II档 100V-1000V 精度±( 2%+5个字) 分辨率:1V
电阻范围:100.0kΩ-1TΩ、10TΩ、100TΩ
测试时间:0-999.9s
基本精度:±5%
测试速度:多达3 次/秒

网友A:
果然豪横啊,能代替摇表不?

网友B:
测测人体绝缘电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人体绝缘电阻 哈哈

电流不大。。不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豪横啊,能代替摇表不?

后悔死了。。又大又重还是220V 供电的。。。只能固定作案地点。。。。

网友:
天哪,这要烧成什么样子才下手的,让我等自愧不如唉。,

网友C:
很多人说1000V不够,5000V的更好,楼主再豪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说1000V不够,5000V的更好,楼主再豪横一个

这个不能上1KV ????

网友:
买了个新的,不会用,吃灰了

网友D:
楼主的能测100TΩ太牛X了,你有TΩ电阻吗

这个怎么样,价格差不多,但只到GΩ

网友E:
挂块12v的电动车电瓶就可以流动做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块12v的电动车电瓶就可以流动做案了

真的??里面是变12V 的???一直没有买就是电机坏的太少了。。很少用到。。接地。呵呵呵 在我这边他们都不接。。所以只有在自己家可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能测100TΩ太牛X了,你有TΩ电阻吗

这个怎么样,价格差不多,但只到GΩ

真有用到还是买这个。。我哪个是买来吃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里面是变12V 的???一直没有买就是电机坏的太少了。。很少用到。。接地。呵呵呵 在我这边他们 ...

这个要打开看看才知道,实在不行再加个逆变器。反正看起来很虎人的样子就好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用到还是买这个。。我哪个是买来吃灰的。。。

我已经买了GΩ电阻,就等楼主入手TΩ电阻了

网友:
改成测谎仪什么的

网友:
喜欢就玩,爱玩就卖,玩够了再卖。

网友:
豪横的买错

网友(2022-02-12):
为什么不用酒精把外壳擦干净?太难看了,清理干净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