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关电源初级电流大,料换完了都没好。

楼主(2021-12-08):
一块工控电源扳,输入24V,芯片HV9112驱动mos管DC TO DC的板子。
输出3组电压,+15V,-15V,+60V,,接手后发现mos管和S极对地1欧的电阻烧了,换了后,发现输入电流很大,mos管和S极对地电阻发烫,后来所有料换完了,都没好,怀疑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目前的问题是:   次级电压输出很低,  开关管和S极对地电阻几秒钟就很烫,初级电流达到2A以上(正常是500MA以内)

请问:
      1:输入24V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3uh会不会短路了?15V那组都有6uh的电感量!
      2:  开关频率6MHZ左右.是不是太高了?  第一次见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以前见过的就几十KHZ

网友A:
尖峰太大了,加重开关管损耗,查查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太大了,加重开关管损耗,查查吸收电路

忘了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输出低,60V那组只有5V左右。几组负载都没短路

网友B:
你确定1.8us是6MHZ?开关到1MHZ的电源都少见。

网友C:
MOS管没关断吧。

就是打开没开全,关断没断完,相当于“漏电”。

网友:
3uH感抗感觉有点小,开关频率6M感觉有点太高,但两者一结合,感觉又差不多合理,但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没关断吧。

就是打开没开全,关断没断完,相当于“漏电”。

次级电压输出只有几V啊,占空比差不多达到50%?, 初级电流有2A以上(正常应该500MA以内),MOS几秒钟就烫得受不了!

网友:
变压器,必须检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1.8us是6MHZ?开关到1MHZ的电源都少见。

我也觉得频率太高,但查了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写得频率3M ,周期2us 是5M的频率,1.8us差不多6M,或者是我的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断开场管G极,看芯片输出的驱动波形,然后恢复,看变压器输出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频率太高,但查了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写得频率3M ,周期2us 是5M的频率,1.8us差不多6M,或者是我的示 ...

手册上写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的最高频率,典型值可达 3MHz  最小的为 1MHz,且是在Rosc=0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并不是让你使用到这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上写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的最高频率,典型值可达 3MHz  最小的为 1MHz,且是在Rosc=0的情况下才能达到 ...

之前我算错了,之前量的是断开mos管时周期是1.8us,换算成频率是550KHZ,刚刚带上mos量了一下,频率只有125KHZ了。

变压器拆开看了下,线圈颜色发黑,把最外面60V的绕组按之前的匝数重新绕了55匝,初级电感器达到7uh了,以为好了,装上去还是不行。估计里面几组还有短路的。

变压器最怕匝间短路,量又量不到。

楼主:
看这个波形能确定是变压器短路吗?

网友:
G极波形不太对,感觉串的电阻阻值太大,充放电时间太长

网友:
电压也不太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算错了,之前量的是断开mos管时周期是1.8us,换算成频率是550KHZ,刚刚带上mos量了一下,频率只有12 ...

可以测到的,,有经验才行,,,电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