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12烙铁的DC插座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手里有个19V 3A的电源以及DC-022B、025、099等DC插座,打算给T12烙铁换上。看着DC插座购买页面的介绍里说的022B和025只有0.5A的电流(额定电压30V),但是099却有5A的电流,看了很多人制作的T12也没有用类似099这种大电流的插座,而是直接使用类似022B这种插座,不太明白这样安全吗?

网友A:
你这是要准备焊啥呀
电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准备焊啥呀
电缆吗

DC口作为T12外接电源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口作为T12外接电源的接口。

t12满载也就3a  待机也就0.5a 0.6a左右  网上各种型号dc口一大堆 说明也是一大堆有5a的 2.5a的 0.5a的
diy安全不安全看你了

网友B:
怕不安全直接把控制板装在电源壳子里

网友C:
按3A的标准,基本上放心买都可以的。不是那么严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满载也就3a  待机也就0.5a 0.6a左右  网上各种型号dc口一大堆 说明也是一大堆有5a的 2.5a的 0.5a的
di ...

某宝上同样的东西不同商家的说明不一样,所以直接用dc-09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不安全直接把控制板装在电源壳子里

本来想这么做的,暂时没有合适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A的标准,基本上放心买都可以的。不是那么严苛

多买了几个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