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盘点银灿is903的极限速度

楼主(2021-12-09):
903上面估计玩得最多的就是8ddj了吧

楼主:
逛海鲜市场收了1个8cdj,没想过直接上了903,之前也听说过8cdj比8ddj快,快多少呢?没做过真不知道,现在正好有8cdj玩,as ssd测速290/280  跑圈差距也不大,但速度确实让我惊呆了,现在对903的极限有点疑惑了

网友A:
903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是写保护

网友:
羡慕不已,我家最快的电脑USB只支持100M左右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是写保护

正准备做个写保护

网友:
可惜双贴只有64g,要是容量大点就完美了。Q200好像就是这个闪存

网友B:
903的上限应该在300左右

网友:
没用过这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的上限应该在300左右

目前见过最快读310 最快写280

网友:
903能达到这么快啊

网友C:
903对东芝颗粒有优化加成 速度快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3对东芝颗粒有优化加成 速度快也热

那是,成正比例关系

网友D:
可惜了慧荣现在出的3280、3281、3265都是直接上到USB 3.0顶配速度,而且是单通道就能达到这个速度,否则IS903还有得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慧荣现在出的3280、3281、3265都是直接上到USB 3.0顶配速度,而且是单通道就能达到这个速度,否则IS9 ...

要是双通道,没903什么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双通道,没903什么事了

3280是双通道,随便整个盘都是400M读速

网友:
NW711:都是弟弟

网友:
711是真的快 不过也是真的贵

网友:
903都是折腾党玩的吧,厂家批量生产用903的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