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求秒射,越快越好,要插上就来的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1-12-09):
。。。早泄型行车记录仪。

就是说,一通电就开机录制,不要开机画面拖泥带水的;

然后,微光环境强悍。最好拉了灯也能干。。。。但不能红外,记录仪红外无解的,车玻璃是死敌。

有吗?求推荐,谢谢各位 !

网友:
你这是典型快枪手。可以做到。只要电池刚强,24小时供电。你的要求可以做到。加上5G技术。外星球天宫也可以收到信号。

网友:
通电就能录是不可能的,任何系统都有个系统启动时间,这种要求只能是一直待机

网友:
你的想法很奇特一般人还满足不了的你需求,所以你需要的是二班人。

网友:
车玻璃,明显是汽车了,用降压线接常电24小时录像,车停电时间不长不影响车打火。另外点烟器加ups电池供电这样对原车电瓶没有影响,录像时间受ups电池控制。

网友:
行车记录仪索尼IMX291

网友:
刚入手了叭叭狗N291,性价比高,昨晚刚到货试了试晚上效果不错,无电池结构,工作通电就开机录制,1.33大光圈,无红外灯,几乎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睡一觉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开机画面知识一张图片,隐藏在背后的是系统的启动,软硬件的准备时间,这是一个完整的小系统的启动过程。

你这么能跳过去?

除非加大记录仪的电池,定制一个不关机的系统,只待机,接到ACC电源后,就直接录制。

网友:
把特斯拉那套哨兵模式扒下来吧

网友:
我用的是每显示屏的行车记录仪,虽然没有开机动画,可是自带预警,一路逼逼叨叨个不停

网友:
哈哈,我在想要是是我的win10电脑,顺利启动了你可能都开到目的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ohu.com/a/414882602_100201675

这个凯路德啊,昨天刚看到这篇文章,你品品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ml#pvareaid=6830285

网友:
系统启动要一个过程的,除非算力够强大,剩下就是时刻待机了。

网友:
我那款70迈带停车监控 开了这个功能之后 感觉它就没休息过 一直在工作 试过太长时间没开 电瓶给整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凯路德啊,昨天刚看到这篇文章,你品品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aa172efdb79d94b4 ...

索尼IMX291都是公版!不喜欢这个牌子买盯盯拍好也有imx291了!认准传感器买就好了

网友:
一通电就开机录制    为啥要这么快

网友:
我买的海康威视的,没有屏幕的那种,启动10S内就开始录制了,要想没有延迟就接常电,有停车监控功能,车移动就开始录制

网友:
红外可以穿透玻璃啊,为啥当夜视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