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大虾像这样的充电板该如何开孔固定啊,前辈们能否给个良策

楼主(2021-12-09):
这几天打算自己做个充电宝玩玩,准备好了1.5MM厚的铝合金箱 可是在准备给这块充电板开孔的时候遇到了百年一遇的难题。就是它的两个充电口实在是太短了,而且贴的很近,这该如何开孔啊!难道只能直接开个大方孔吗
大虾们有什么窍门的话,望不吝赐教!在下这里先跪谢了。

网友:
买套什锦锉应该可以掏两个孔

网友:
A口开个方孔,C口开个椭圆孔,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网友:
先用细笔画好两口,或者粘点印章油墨印好两口,然后电钻打孔,锉刀打磨,慢工细活。

网友:
要么工具牛B,要么就是慢慢锉

网友:
看图片C口脚位焊接有点偏

网友:
这两的距离不小,应该不难弄呀,如果有设备就轻松了

网友A:
这个两个口距离不小了,分开开孔肯定没问题。你这么问应该是没什么设备了,那就只能挡片内侧划线,电钻钻孔加锉刀慢慢修整了,慢慢来吧。另外长度不超过10cm的话,可以立创免费做线路板当面板。

网友:
不能用卡扣的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口距离不小了,分开开孔肯定没问题。你这么问应该是没什么设备了,那就只能挡片内侧划线,电钻钻孔 ...

我很赞同,用铝基板画图纸做一个挡板就欧克了

网友: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
如果你感觉这距离太近了,加工不了,可以把上面大的U口焊下往上移,再用AB胶、农机胶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用环氧树脂密封起来,做成透明的~

网友:
虽然不明白开孔的具体位置
但是感觉可以把充电口焊下来光板开完孔再装回去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所有坛友的经常回复。谢谢你们!  通过你们的回复我找到了开孔的思路。谢谢!

网友B:
说句心里话,个人没感觉到一点难度,一把锉刀一个钻头足矣~

网友:
钻头和小锉刀,精心出细活,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心里话,个人没感觉到一点难度,一把锉刀一个钻头足矣~

大神啊开孔容易,难的是两个口距离PCB太近了。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来精准对孔安装。

网友:
话说我都有点搞不懂这个设计,挨这么近安全么,就算是5V是安全电压,挨在一起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啊开孔容易,难的是两个口距离PCB太近了。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来精准对孔安装。 ...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最好上个示意图或者壳子的实物安装示意图,比划一下也行,如果只是精确对位可以先用硬纸板之类的和板子接口对好位画好量好精确孔位再小刀刻出实际开孔,把模板刻好贴到铝面板对应位置再加工铝面板即可,这种对位开孔的手工活真的算不上有难度,两个孔的间距我觉得也是足够宽了,没对加工造成太大的阻碍,可惜这种活不能远程帮你弄,东西如果在我手里可以保证给你手工精确开孔对位,并保证两个开孔严丝合缝,不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