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会研究对讲机改频的大神吗,求助HYT TC-500S, Hytera BD500U以及劲达JD-226改频.

楼主(2021-12-09):
如题Hytera BD500U(1)对讲机是好用的,貌似是数字的,想把另外2台(模拟的)的频率改成和它一样的,需要什么样的线和软件呢?有研究的大神帮忙看下吗?

这台BD500U(1)是好的

楼主:
这两台是需要改频的.还望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买对应的写频线 ,下载写频软件就是了。

网友:
要有写频线,可以自制,需要usb转ttl的板子,一个3.5和2.5的耳机插头,需要写频软件

网友:
最后不行找下频率合成芯片的datasheet,找个单片机对接搭桥篡改原mcu和频率合成芯片的通讯数据

网友A:
看样子,应该和宝峰的差不多,下载写频软件,要么买条写频线,或者自己弄,如果自己弄的,买的ttl线是关键,我之前买过一种,电脑认不了,后来换了另一种ttl就可以了,我就是在这个位置,坑了许久,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数字机和模拟机即使频率一样,都无法联通的,如果三台都是模拟机,写成同一个频率,就可以通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和宝峰的差不多,下载写频软件,要么买条写频线,或者自己弄,如果自己弄的,买的ttl线是关键 ...

感谢回复,我正在X宝淘写频线,不知哪种适合,还有相应的软件?有的卖家说是其中一台机是数字机,要专用线,70元/条,另两台是模拟机,35元/条。而且不包软件正常使用,真的很头疼。

网友B:
模拟的一般多合一线都能用,软件某宝一般10元一个,官网也许有写频软件,不过还有带密码的

网友C:
海能达的,直接联系售后要写频软件吧。劲达那个,一种方法就是找一堆杂牌对讲机写频软件一个一个试,实在不行拆机找到储存器,读出里面的内容看看能不能分析出频道然后改频。至于写频线,X宝上面就有,还有可能买线送写频软件。

网友D:
这是我收集的,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https://pan.baidu.com/s/1d9c3Fq6BjkgPg6zyT1TLNg
提取码:22N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能达的,直接联系售后要写频软件吧。劲达那个,一种方法就是找一堆杂牌对讲机写频软件一个一个试,实在不 ...

感谢回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收集的,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https://pan.baidu.com/s/1d9c3Fq6BjkgPg6zyT1TLNg
提取码:22N6  ...

感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正在X宝淘写频线,不知哪种适合,还有相应的软件?有的卖家说是其中一台机是数字机,要专用 ...

数字机未弄过,我的是模拟机,自己买了个端口,买了个USB TTl再弄个宝峰的写频软件,用网线焊接后,连上电脑,就能写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一般多合一线都能用,软件某宝一般10元一个,官网也许有写频软件,不过还有带密码的 ...

模拟的话,宝峰官网就能下,我之前也以为是软件问题,原来是USB TTL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会点电路常识的话这些个都不是问题,6条线,除去咪头,喇叭,PTT开关,剩下的就是GND,R X,TX和VCC

网友:
买K头的写频数据线或自己做一条,上官网下载软件啦,改同一频率就可以对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会点电路常识的话这些个都不是问题,6条线,除去咪头,喇叭,PTT开关,剩下的就是GND,R X,TX和VCC ...

感谢回复,我在X宝花高价买了2条写频线,一条20,另一条数字的,50。都是PL2302芯片的USB-TTL转换器,可是它们并不通用。在官网下载了软件,读出了原机的频率,均在400-420M范围内。现在已经把其中2台频率是400-420M的海能达TC-500搞好了。只是另3台,频率是450-470M的,频率相差太多,无法改写,就差2台劲达的了。

网友F:
写频线都一样,只是线序不同。
杂牌软件不好找,解决方法有二
1,拆开看看主控方案,可能用宝丰的软件读写,
2,读取机器里24c0x里的数据,手动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频线都一样,只是线序不同。
杂牌软件不好找,解决方法有二
1,拆开看看主控方案,可能用宝丰的软件读写 ...

感谢回复,目前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