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夹头锁死批头,求怎么卸批头

楼主(2021-12-09):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已经2把电钻了都是批头损坏后卸不下来,求哪位高人有高招!!! 蛋疼!
上一把我还把它拆了  还装不回去了

网友A:
工具是要来收藏、抚摸的,谁叫你使用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测量一下钻夹头两部分的直径,买两个螺丝锁紧的卡箍,卡住之后就好用力了

网友:
这个我一般手捏夹头前段,开倒转,调节78左右让它嗒嗒几下就松了。

网友:
设法固定夹头后部,比如水管钳之类的,再拧前部,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种几十块的电动螺丝刀的夹头不会带锁,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台钳夹住前端(不用太紧),电钻反转一下就能出来 。话说楼主夹批头用不着夹那么紧吧,有六角定位只要用手轻轻带住就可以了

网友:
用管钳试试

网友:
用扳钳或台钳夹住钻头,来回活动活动,慢慢晃松试试

网友:
2020年2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试过灌WD-40 试过用火加热批头 试过敲打 最后不知道怎么就松了可以卸下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201-1-1.html

网友:
手的力气不够,摩擦力太小,拿块橡胶包住试试,往往有奇效。

网友:
是不是握错地方了?要握住前面能转的那部分,搞块布什么的加强摩擦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是要来收藏、抚摸的,谁叫你使用啊。

这倒还真的是:工具是少数男人梦中西门吹雪那口剑,傅红雪那把刀,,,是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六种非一般江湖武器(大多数男人的工具——拳头,不是七种武器之一),件件精妙绝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倒还真的是:工具是少数男人梦中西门吹雪那口剑,傅红雪那把刀,,,是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 ...

长生剑?
有胆就去捅花岗岩吧

网友:
我是用两把大力钳解决

网友:
拿手是转不动了 不会想办法用工具转么

网友:
鼠标垫,字数补丁

网友:
两把类似这样的水管钳就可以了

网友:
固定夹头的螺丝没卸下是拧不开的!

网友:
管钳,大力出奇迹。另外,这种自锁的夹头不要用圆头。
但是您这用的六棱怎么也夹住打不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