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三星PM981A在LTSC2019 2021 20348下的跑分

楼主(2021-12-09):
所有系统都是全新安装,没有做过任何优化
系统盘:PLEXTOR PX-256M6G+
测试盘:三星PM981a 磁盘占用50%打上三星nvme 3.0驱动

LTSC2019

LTSC2021

20348.380转Client

20348.1转Client

网友:
跑分都是浮云,不如稳定可靠压倒一切

网友A:
巧了,三星恰好也是稳定可靠性做的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了,三星恰好也是稳定可靠性做的最好的

PM951   PM961和当年的840 EVO很垃圾。

然后我手里有一个朋友的PM981a刚出问题了,用了不到半年,掉盘,就昨天的事

没有永恒的可靠,可靠还得靠备份提升数据的安全性

网友:
每掉一次盘数据就清零

网友:
巧了PM981A的坏盘在闲鱼 是相当多的 基本都是猝死不认盘 而且这盘随着容量的使用 速度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