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先锋CLD-S260换个新光头,播不了

楼主(2021-12-09):
先锋CLD-S260,多年前光头移到S360上面用,最近买个新光头,安装上,有一次可以播CD,LD还是不行。机器不放片子,整个加载动作正常,也有光输出,还能显示NO DISC。但放了片子,加载到位后,加载电机还不停转动,最后托盘又退出。请教各位指导。谢谢.(有S360图纸)

网友:
这东西都快30年了

网友:
看样子还是光头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光头问题,因为加载还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