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谁会修U盘,帮我修一下。我付费

楼主(2021-12-09):
如图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盘不认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弄,我可以帮忙。

网友:
没啥重要数据建议放弃,有数据另说。来回邮费不值当

网友:
看得到硬件的话,用diskgenus删掉损坏分区后重新格式化即可

网友:
这估计是有数据在里面想恢复吧,要不邮费都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修啥啊 14块钱 在撸一个

网友A:
要是需要恢复数据可以找飞机哥 @小飞机DIY

网友B:
MR敏锐数码的U盘,SLC闪存也不可靠啊,毕竟这闪存被擦写了多少PE是检测不出的,其实目前所有的基本都差不多,数据建议勤备份。不要数据只要盘能用的话,找店老板咨询下,他会给你工具和提供简单帮助的,要是要数据,建议不要随意折腾不然一个错误操作,数据就回复不了了。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的小项目工程

网友:
没啥重要数据的直接IS903量产工具刷一波就OJBK了
坛子里IS903工具随便找

网友:
注意降速,不然还得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R敏锐数码的U盘,SLC闪存也不可靠啊,毕竟这闪存被擦写了多少PE是检测不出的,其实目前所有的基本 ...

闪存应该问题不大,银灿太TM热了,被热掉盘了。903+JCNE1,跑圈就掉盘,CE也掉了,冷却后CE就自已回来了,最后降速到200内才正常过圈

网友:
楼上几个眼睛不好使,明明是老902E。这是TSOP的闪存吧,到老论坛搜一搜相关的帖子,TSOP的短接脚2个DATA脚拿镊子捏一下,就可以识别了,重新量产一下,犯不着发来发去,人家也懒得搞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一直不识盘,数据拿回来的可能性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需要恢复数据可以找飞机哥 @小飞机DIY

飞机哥 @小飞机DIY

是数码之家的坛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