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匠锂电电圆锯的电池有协议,有没有办法改成用大艺电池的,求指点

楼主(2021-12-09):
工匠锂电电圆锯的电池有协议,有没有办法改成用大艺电池的,有刷电机哈,加电阻能转,但是没有劲,老是卡锯,求指点

网友A:
可以的 去淘宝买个无刷电机主控板 换掉原来的工匠主控板  再加个大艺电池插座 就可以改成大艺电池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去淘宝买个无刷电机主控板 换掉原来的工匠主控板  再加个大艺电池插座 就可以改成大艺电池驱动了 ...

电机不用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去淘宝买个无刷电机主控板 换掉原来的工匠主控板  再加个大艺电池插座 就可以改成大艺电池驱动了 ...

好办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
那就要看看原来的无刷电机是不是有感的 如果有感的 很难改
如果无感的 随便改

网友B:
换了无感控,力度就没原来的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无感控,力度就没原来的强

不一定 现在国产公模的无刷电圆锯驱动 功率上限1200W的
只要你电池输出够大 功率起码有8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现在国产公模的无刷电圆锯驱动 功率上限1200W的
只要你电池输出够大 功率起码有800W  ...

肤浅

网友C:
楼上回帖的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有刷电机换啥无刷主控啊?工匠的有刷电圆锯不会有啥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工匠电圆锯的耗电量非常大,单串的电池不易带动,就是两并的电池内阻也要低一点才行,楼主应重点检查一下电池才对。

网友:
有刷的好办啊,直接连开关也移植大一

网友D:
有刷的多简单啊,把这块板去掉直通调速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帖的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有刷电机换啥无刷主控啊?工匠的有刷电圆锯不会有啥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工匠 ...

有刷电机都没有协议吗,为啥通电不转呢,电机上写18v,我用20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的多简单啊,把这块板去掉直通调速开关啊

试过,会烧,接线的地方都烧断了,烧乌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帖的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有刷电机换啥无刷主控啊?工匠的有刷电圆锯不会有啥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工匠 ...

我用的大艺3并5串电池

网友:
无协议不能只改电池接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大艺3并5串电池

大艺的电池不行的,控制板输出MOS限制,我买的转接头在小强电圆锯上连启动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