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强刷JMS578+SM2258XT固态U盘短接哪里 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楼主(2021-12-09):
强刷578短接哪里大佬们江湖救急啊!

网友A:
短接点不就是屁股上那两个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不就是屁股上那两个圈么?

请教下 JMS578刷的UASP的固件刷完不认盘了,不知道JMS578怎么通过短接识别重刷?

网友:
是短接IO脚吧

网友:
短接这里:

网友:
这下学习了,好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JMS578刷的UASP的固件刷完不认盘了,不知道JMS578怎么通过短接识别重刷? ...

贴上颗粒短接会识别,可以开的,我也有个这个板子,原来也刷了固件不识别,后来研究了好久,拆拆装装的,又搞了一个,把所有的电压,电阻都量了一遍,没有找到问题,也就今天下午重贴了主控,干上颗粒,尝试开卡,短接后可以开卡了,应该你也是这个情况,估计直接贴颗粒开卡就行。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不就是屁股上那两个圈么?

那两个是58xt的短接点,楼主要的jms578的短接点

网友:
因为刷了桥接固件所以识别不到固态主控的状态了,所以要短的是桥接芯片,范范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