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电动牙刷HX6610无故重启

楼主(2021-12-09):
近来我的飞利浦HX6610电动牙刷会无故重启,仔细观察密封圈有破损,怀疑进水漏电,故买好配件更换。

卸下底部螺丝,拔出底部。

里面充电支架要小心拆卸,是靠两边的塑料弹簧支架卡在壳体凹槽的。

用一字螺丝刀小心先撬一边,不要完全撬出来,再撬另外一边,慢慢的多撬几次,就可以拿出来了,切记不要把充电线圈导线弄断了,不然又要补焊麻烦。

仔细观察内部有少量水渍,等干燥后即可更换密封圈。

这两个是新买的密封圈和套壳。

装好后

最后检查无误,按照反顺序安装即可,通电试机一切完好,OK

网友A:
通病,过保就坏一般就因为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过保就坏一般就因为这里。

老兄说的真对,赞

网友:
看来飞利浦还是没有欧乐B的好
我的第一个欧乐B无故障用了十年以上,最后是我不想用就淘汰了
第二个欧乐B现在正在服役,五年多了吧,正常使用中

楼主:
欧乐B的我也有,小孩在用。飞利浦的曾经把牙结石给刷下来的,不大,一小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