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买的pn532,用pl2303连接能识别设备,提示未发现卡片,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09):
新买的pn532,用pl2303连接能识别设备,提示未发现卡片,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买的是这个的升级版(黑色一体的那种,直接插电脑USB),可以用。已经学习好了,复制到了红米Note 9 Pro手机上。
你这种没用过。

网友A:
看提示,是没有放卡到pn532上。你确定卡放好了?

网友B:
线圈对不对,频率多少?检查一下。

网友C:
为啥要用蓝屏小王子。。用340不香么。
这次门店统一换了新电脑win10.之前是xp。pos机在xp上用的好好的。也是蓝屏小王子。换win10之后只有一小部分pos是正常使用的。其他大部分都是能打驱动也没感叹号也没啥。就是不识别pos。后来统一换了340后解决了。奇葩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这个的升级版(黑色一体的那种,直接插电脑USB),可以用。已经学习好了,复制到了红米Note 9 Pro ...

我买的是红板套装,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没有放卡到pn532上。你确定卡放好了?

卡片直接放电路板上面,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对不对,频率多少?检查一下。

配套来的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蓝屏小王子。。用340不香么。
这次门店统一换了新电脑win10.之前是xp。pos机 ...

网友:
未发现卡片,可能是卡片不对,不是IC卡,或者是公交卡之类的卡

网友:
检查是不是ic卡,id卡不行,贴手机有反应的卡才行

网友D:
做了一个锂电蓝牙版本的Pn532,好用

网友:
设备识别到了,设备到电脑通信也正常。
可能性1 送的卡不是ic卡
可能性2 送的卡坏了
你可以拿公交卡放上扫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了一个锂电蓝牙版本的Pn532,好用

用的哪种蓝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