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充电宝拆解 电池始终无法激活(Pisen TS-D189)

楼主(2021-12-09):
无法充电了!电磨切开!电池始终无法激活!大神教教我怎么办!2017年买的!

网友:
2017年的电池已经挂了,26650

网友A:
先说下你怎么激活的嘛?另外电池正负极测了有电压吗?

网友B:
电池怎么无法激活了?直接充电啊? 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充电宝,输出口坏了,拆开了懒得弄,电池被我接在另外一个充电宝板子上了,看到你的帖子,想起来看一下这个拆了的充电宝,发现电池已经只剩0.2V了,彻底不用折腾了

网友C:
直接用4056的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4056的充电板。

锂电池根本就没有激活一说,应该是电池电压太低或者损坏不能充电。

网友D:
直接对电芯充电就行,但不是一定就能激活,充上一阵时间电池电压还是起不来哪就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你怎么激活的嘛?另外电池正负极测了有电压吗?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5V电压冲,万用表测没电了,冲1个小时电压慢慢掉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怎么无法激活了?直接充电啊? 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充电宝,输出口坏了,拆开了懒得弄,电池被我接在另 ...

是啊,品胜充电宝电池不行,数据线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对电芯充电就行,但不是一定就能激活,充上一阵时间电池电压还是起不来哪就没戏 ...

就是你说的这个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4056的充电板。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品胜充电宝电池不行,数据线质量不错。

我充了下电,电池活了,板子500M帀求包邮赠送,我拆个USB口用,我的输出口坏了

网友:
看样子很高端!

网友:
同款,低压输出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