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信TEWA708E光猫怎样设置桥接模式?

楼主(2021-12-09):
请教大家 ,电信光猫界面如图,如何确定 当前所用链接 和设置桥接模式?

虽然界面 有改变,经过实验,直接将“连接名称”里第 “2”项修改成“桥”模式,就可以用路由器拨号了。我绑的端口1。此帖完结。

网友:
第二张图,选2,然后看看模式除了PPPoE还有没有别的。

网友:
安徽电信光猫ZNHG600改桥接模式
发布于 2020-12-26  5.74k 次阅读

电信光猫超密默认为:nE7jA%5m

超级管理员账号为:telecomadmin

首先进入光猫后台,地址为:192.168.1.1

其他型号的地址请查看光猫背后标签

进入后,找到网络设置,直接在原有设置上是改不了桥接的,需要删除原有网络配置,删除Intenrnet和other,在删除之前记下自己的用户名和VlanID,宽带密码可打人工客服进行重置获得

新建一个服务类型为other的连接,按照要求填入相应的Vlan ID,绑定好端口和其他选项

确认更改后,使用路由器或电脑宽带拨号就可以上网啦

网友A:
我的天翼网关型号也是ZNHG600,本来就设好是桥接方式,路由器拨号。但我进去看完全不是这个界面。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翼网关型号也是ZNHG600,本来就设好是桥接方式,路由器拨号。但我进去看完全不是这个界面。没有什么 ...

光猫和你的型号不同,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同 的界面(有同型号但是界面不同),最终是直接 在原有设置上改“桥”模式就成功了。以前华为的百兆老猫也是直接 在原有配置上改桥接就行,这种设置方式 在B站上也有介绍。  但是在搜 到的大量改桥接帖子里都提到要新建配置甚至删掉原配置,也不知是机型 不同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猫和你的型号不同,在网上也没找到相同 的界面(有同型号但是界面不同),最终是直接 在原有设置上改“ ...

普通用户和超级用户进去是不同界面的,有的甚至完全不是同一风格的界面,超级用户进去的界面,天翼 的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细节不一样而已,改桥接不需要删other,那个是给iptv的,删掉或者关掉使能internet就行了,再新建一个INTERNET,类型选桥接/bridge,至于VLAN ID,我们这是不需要的,一般是41,端口不绑也可以,很多是不能直接在原配置改桥接的,之前用的HS8145V就是,选项是灰色的,新建比修改网页代码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用户和超级用户进去是不同界面的,有的甚至完全不是同一风格的界面,超级用户进去的界面,天翼 的大 ...

我参考的教程,是找到当前 的宽带链接,然后再将其修改为“桥接“就行。实践中也是这样改成功的。但是这个光猫和之前的界面不同,进入设置页面后看不到当前链接 是哪一个,所以才来请教 大家 的。然后按照之前经验,直接 将一个现有链接改为桥 就成功了。 可能有的机型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