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下爱玛电动车充不进电哪里问题(已修复)

楼主(2021-12-09):
爱玛电动车正常使用,昨天充电器插上不能正常充电,表现充电器上的指示灯是绿色,正常充电会变红颜色,今天拿好的充电器测试也是绿色,目前电动车还可以骑,就是充电不了,谁知道检查哪里。
感谢大家
已经修复了,是充电座里面保险丝位置线断了。

网友:
充电口到电瓶之间的线路可能不通了

网友A:
1、充电器坏了;2、保护板充电回路坏了;3、充电插座上的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充电器坏了;2、保护板充电回路坏了;3、充电插座上的线断了

充电器换过了,充电插座还没有拆开看,明天看看

网友B:
爱玛充电有保险,打开检查。

网友C:
一般这个故障先找充电器输出线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爱玛官方客服热线4008828890或是微信关注爱玛服务公众号进行反馈,会有官方客服帮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个故障先找充电器输出线是不是断线了

已经修复了,是充电线里面线断了,就是不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玛充电有保险,打开检查。

是的,线断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