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ZP2020 USB编程器烧录器

楼主(2021-12-09):
以前从来没用过编程器,知道有这个东西,最近要修复一台放了快20年的jvc718卡座机,机器的存储数据丢失了,正好网上有数据,顺便买了一款非常便宜的烧录器,二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这是外包装一个数据线一个主机和两个转换座这是USB接口,外观不错不是那种粗糙的塑料,很光滑这是主机拆开所有内容我原本以为这个至少要两颗芯片一个编码接口芯片和一颗主控逻辑数据转换芯片,看了没我想那么复杂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pcb挺厚实什么都没有就一颗蜈蚣两个mos管和一颗稳压模块几个电容,其他的不说了芯片型号很清楚有能力的人给出这个芯片的参数吧

网友:
你这编程器可不便宜,ch341才十块左右,你这都二三十块
上半导小芯查
CH552芯片是一款兼容MCS51 指令集的增强型E8051内核单片机,其79%的指令是单字节单周期指令,平均指令速度比标准MCS51快8~15 倍。
CH552 支持最高32MHz 系统主频,内置16K 程序存储器ROM 和256 字节内部iRAM 以及1K 字节片内xRAM,xRAM 支持DMA直接内存存取。
CH552内置了ADC 模数转换、触摸按键电容检测、3 组定时器和信号捕捉及PWM、双异步串口、SPI、USB设备控制器和全速收发器、USB type-C等功能模块。

网友:
用到了才卖,用完了就没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大家都用CH341A的居多,你这个已经算"奢侈"了...

网友:
ch341 使用的人非常多 各种魔改烧录软件

网友:
这个烧录器不错,驱动支持到win10.

网友(2022-02-26):
最近我的CH341A也老是不能查空了~各种设置各种换软件都不行~看来我也得搞一个好点的~

网友:
这个烧录软件是专门的吧?

CH341A的烧录软件多, 还有开源的, 器件支持丰富.

顺便问下,这个支持1.8V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2023-04-02):
这么奢华的吗?闲置多年的都是552,俺这几天还在用341a做个洞洞板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就用过一次,没有折腾的精力了

网友:
比ch341看起来高级多了

网友:
这个EZP好像一年一个版本

网友:
我用的CH341,感觉还不错。

网友:
会编程器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