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雅马哈100化油器

楼主(2021-12-09):
现在做专门维修化油器的工作了,今天就发个贴修雅马哈100的化油器吧。修的个是寄修的,据反映放了很久,也不知道之前是什么问题,寄到我这里来那就全面检修吧。
wechat_upload163902858161b197650ec4b
wechat_upload163902858261b197668fded
wechat_upload163902858461b1976809ca0
wechat_upload163902858561b197698ae43
wechat_upload163902858661b1976ade4a5

楼主:
先拆上盖,检查一下真空膜,真空柱以及油针,没发现什么问题,之前油针提了一格,适应缸压低一点的发动机
wechat_upload163902875561b198137642d
wechat_upload163902875761b198153c5a0
wechat_upload163902875861b19816dfbb3

楼主:
恢复油针卡到出厂位置
wechat_upload163902887361b198899c01c

楼主:
化油器清洗剂洗干净一下上室,进太多灰尘了
wechat_upload163902904861b1993876310
wechat_upload163902904961b19939d5042

楼主:
电子风门有断线,等会处理,先拆化油器主体
wechat_upload163902918161b199bdc798a

楼主:
拆油底壳,卧槽,都不知道这化油器经历了什么
wechat_upload163902928161b19a216b419

楼主:
浮子室清理干净,毛刷和清洗剂,有异物就会堵喷嘴,堵副副喷会启动不了
wechat_upload163903002361b19d072a700
wechat_upload163903002461b19d08b3282

网友A:
之前我那台二手破驴也是化油器有毛病(怠速高不然容易熄火,油耗高)找坛友修的,他说放他的车上试了问题不大,我装回去还是一样,假货宝花了一百多买了个新的就好点了(油耗3.5L接近100公里)...

楼主:
进油口内壁有锈,脱落会卡三角针阀,然后汽油就哗啦啦的漏了,用拉线芯加电钻清理
wechat_upload163903049561b19edf30b1d
wechat_upload163903049761b19ee111720

楼主:
检查浮子高度,没问题
wechat_upload163903068761b19f9f44fde

楼主:
检查一下主副喷有没有堵,堵副喷会不着车,堵主喷会车不走
wechat_upload163903094861b1a0a4b09f9
wechat_upload163903095061b1a0a62a8ac

楼主:
顺便检查一下通气孔,堵了会漏油
wechat_upload163903135961b1a23fb405b

楼主:
混合比螺丝,退两圈,等装车后再细调
wechat_upload163903138561b1a259a2429
wechat_upload163903138761b1a25b49e1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那台二手破驴也是化油器有毛病(怠速高不然容易熄火,油耗高)找坛友修的,他说放他的车上试了问题不大, ...

那时是我给你修的,调一下油针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油针滑了。换新的好就用新的吧。

楼主:
电子风门已经重新接好线,以及调节好电子风门开度需要根据温度变化调节。
wechat_upload163903385861b1ac02bf590
wechat_upload163903386061b1ac0407c13
wechat_upload163903386161b1ac0588db5
wechat_upload163903386361b1ac0747548
wechat_upload163903386561b1ac094a5bc
wechat_upload163903386661b1ac0a9dc1e

楼主:
用电流表检查一下电子风门是否有接触不良,
wechat_upload163903459861b1aee649fd3

楼主:
装好电子风门,化油器先灌满汽油再装车。基本上很容易就启动了
wechat_upload163903475861b1af864c4dc
wechat_upload163903484561b1afdd7a566

楼主:
装车启动检查一下转速,几分钟后怠速稳定后,调到1600转正负100,这个是根据维修手册来的数据调整。
wechat_upload163903494861b1b0446161a
wechat_upload163903494961b1b045cba1d

楼主:
骑出去试一下,怠速稳定不熄火,提速有力极速80➕,冷车启动需要车冷了再试。沿途还可以欣赏家乡风景
wechat_upload163903544361b1b23375840
wechat_upload163903544461b1b234eb312
wechat_upload163903544661b1b2368b325
wechat_upload163903544861b1b23851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