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佬知道Marlin2控制风扇的语句位置在哪?我想50度开关风扇。

楼主(2021-12-09):
有哪位大佬知道Marlin2控制风扇的语句位置在哪?我想50度开关风扇。

网友A:
百度 "marlin 风扇"你会发现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marlin 风扇"你会发现有惊喜

谢谢了!我看到的是marlin的有关的视频,但是我看了一下marlin2的固件架构视乎跟marlin不一样,找不到marlin _main.cpp等文件!

网友:
我到处看了好像没发现有这代码把..

网友B:
如果是模型风扇,那么可以在切片软件里面设定。比如S3D,Cura控制风扇转速的就没有那么直观,

如果是喉管散热风扇,那就需要你根据主板引脚定义图,去修改相应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模型风扇,那么可以在切片软件里面设定。比如S3D,Cura控制风扇转速的就没有那么直观,

如果是喉管 ...

是喉管散热风扇,

网友C:
我记得有控制风扇的M代码,添加到Gcode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有控制风扇的M代码,添加到Gcode里就好了

谢谢!我搞定了,直接在Configuration定义一个风扇,然后再在Configuration,adv里面把喷嘴一的端子定义为风扇,把风扇接在喷嘴一上面,设一个条件就可以了,本来想定义原来风扇口的但是编译报错,不知道哪里冲突了!只能这样了,先对付用,大家有好办法告诉一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