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能驱动TFT屏动态显示吗

楼主(2021-12-09):
STC的单片机能驱动TFT屏动态显示吗?

网友:
原理上,答案是肯定的。
1、接口
2、分辨率+多少帧

网友:
卡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A:
想便宜上国产芯片,swm32sret6,内置8M sdram,直驱RGB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便宜上国产芯片,swm32sret6,内置8M sdram,直驱RGB屏

STC最近也更新了32位8051,到时候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最近也更新了32位8051,到时候用这个试试看

89C52肯定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最近也更新了32位8051,到时候用这个试试看

为什么一定要用51,你没算一下数据量有多大,一个像素点就3个字节,320 * 240 * 3 = 230400,需要二百多K的缓存,51的RAM最大只能做64K,太吃力了。
这种要用带FSMC的32位单片机驱动速度才快,如果要做GUI,还需要更大的SRAM,普通的单片机没有这么大的SRAM,需要外挂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51,你没算一下数据量有多大,一个像素点就3个字节,320 * 240 * 3 = 230400,需要二百多K ...

STC官网更新了STC32G12K128,因为我才接触单片机啊,学习得都是用STC得单片机,其它得还没碰过连基础得最小系统搭建都还没看过。再是STC得单片机便宜啊

网友:
51 没必要学了,直接esp32

网友:
51肯定不能

网友:
看你要用屏幕做啥了,用来放电影肯定会卡,用来显示数据,还是完全足够的

网友:
你得用 高主频的ARM.

用 48M 的  32f030 驱动 160*128  彩色图片.基本流畅.
用 96M 的  32f401 驱动 320*240 比较流畅,(不用FSMC).

看什么屏幕分辨率.和接口.
要考虑单片机的IO翻转速率.

网友:
不建议用8051驱动TFT屏,如果非要用8051,参议用下面这款80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官网更新了STC32G12K128,因为我才接触单片机啊,学习得都是用STC得单片机,其它得还没碰过连基础得最 ...

STC这么贵还便宜呀,你是没见过便宜的吧,仪隆,应广,九齐,芯旺微,笙泉,十速,东软,博巨兴,远翔,飞凌,万代,恒烁,中微,芯海,华芯。。。。。。哪个不比STC便宜

网友:
不是比那个最便宜,要看综合性能,选择适合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这么贵还便宜呀,你是没见过便宜的吧,仪隆,应广,九齐,芯旺微,笙泉,十速,东软,博巨兴,远翔, ...

好吧……刚接触,只用过Stc,换其他芯片又要研究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