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8xt主控 短接软件里面依然认不到

楼主(2021-12-09):
希望有看到的大神给给帮助

问题描述: sm2258xt短接rom 软件认不到盘。  求解决办法

网友:
供电查过没?

楼主:
磁盘管理可以看到。但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A:
假如磁盘管理器中,看到是1024M的话,就是ROM模式,就可以用开卡软件来查看ID,选择合适的开卡软件就可以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磁盘管理器中,看到是1024M的话,就是ROM模式,就可以用开卡软件来查看ID,选择合适的开卡软件就可以开 ...

看不到容量,显示未知磁盘

网友B:
换另一边的两个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一边的两个孔试试

试过,没反应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短接上电,和你的一样显示

网友(2022-02-07):
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各个供电电感对地值,不短路的话用电压档测一下3.3 1.8 1.2v电压出了吗,否则有可能是2258xt虚焊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