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康威视c2000pro 如何开卡 主控为sm2262eng bb

楼主(2021-12-09):
短接后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识别固态硬盘 但是用开卡软件点击auto后提示数据库错误

颗粒上面是海康的标 型号为如下,
想问下还有救吗?应当如何自救?
hkn6t4tb132c9
2041c
4gcr952s

网友:
没图全靠猜

网友:
先上工具看看id,查id是什么制程的,再找对应工具,B16 B17 B27的好找,其他的不太好找

网友:
开卡软件又不是全自动的,几个必要选项该改的改,该选的选!还有2262en流出的工具并不是所有的固件都有

网友:
海康C2000PRO不是质保10年么 优先售后

网友:
可以折腾10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