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双通道的问题,哪种更合理,速度更快?

楼主(2021-12-09):
I5 4690 cpu,4内存插槽主板,750独显,120G SSD + 4G机械。
双通道,哪种更合理,速度更快?
现在是8+8内存。另一电脑要扩充内存,准备把这个8+8 换那台电脑上去。这个弄成4+4+4+4 或 不动这个直接 给那个电脑装 2条内存。
单选投票, 共有 45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88.89% (40)
11.11% (5)

网友:
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根据问题内容,首先默认你主板是双通道,四插槽的
具体来说,要取决于主板内存插槽的布线类型
四插槽主板,内存走线分为T型布线的D型布线两种(具体可以根据主板型号搜索一下)
从电气性能(信号完整性)角度来说
T型内存走线的主板,四插槽插满性能最好
D型内存走线的主板,每通道插在离CPU远的那个插槽最好,全插满反而不好
但实际使用时,不玩超频的情况下,区别极小,几乎感觉不到

网友A:
插4根,蓝屏的概率都增大不少。

网友:
玩过双通道,三通道,现在一直用单通道。

我的体验是,双通道、三通道的提速在实际使用中感觉不出来!说难听些,就是纸面数据提升!然而带来的是稳定性明显降低……不同的内存条还带来不兼容的问题。

可能你用集显会有更明显的差异感吧,没注意……

楼主:
win 10系统

网友:
没什么可投的。。。不可能为了好奇专门放弃8Gx2 去买4Gx4。   除了服务器之外说4通道好的大概率是洋垃圾卖家的套路。当然有好事者做了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205963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4411D7xj  真假不知,谁有闲心去验证下。

网友:
说真的...没多大区别。

反倒是插多了出问题的概率更大

网友:
按一般应用4G*2足够,玩游戏8G*2足够。再多了CPU必须顶配。并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8*2和4*4都是双通道,一样频率的内存无区别,4*4故障率更高

网友:
跑分可能有些微差别,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本感觉不出来,所以几乎没人研究这个...

网友:
8x2合理
4x4也是双通道,不会因为插满4槽就变4通道。
4内存的话稳定度不如双内存,超频性能也不如双内存。
4内存对内存控制器负载大,双内存会小一些。
4内存可能比双内存费电。
总之,容量一样的情况下,4内存对比双内存没有任何优势,反而劣势一大堆。

网友:
能插一条就别插两条,增加故障率,我现在也是8+8,只应为DDR3没有单条16G。

网友:
内存还是不建议一开始插满,除非你以后不想升级。。。

网友:
插满也没事,一直插满用了N年。内存主要是容量要够大就好,有空位就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4根,蓝屏的概率都增大不少。

我遇到此情况,现在用两根

网友B:
主板只支持双通道情况下,不管2根还是4根,差别微乎其微。建议8+8即可,对于稳定性和后期升级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只支持双通道情况下,不管2根还是4根,差别微乎其微。建议8+8即可,对于稳定性和后期升级都更好些。 ...

已经是极限了,再升旧的换主板了。这次升,打算换U和内存。淘汰下来的给儿子学习找资料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极限了,再升旧的换主板了。这次升,打算换U和内存。淘汰下来的给儿子学习找资料用。
...

孩子学习查资料什么,其实4+4或单根8也就够用了。至于2根4根你看性价比来吧,建议还是单根容量大优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学习查资料什么,其实4+4或单根8也就够用了。至于2根4根你看性价比来吧,建议还是单根容量大优先考虑 ...

我现在的电脑是4G*4的,他那台电脑是4+2的。正好把我这台电脑(换8x4,单根16G 不支持)换下来的 给他电脑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