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爪极风扇异响奇葩故障修复质量真心堪忧

楼主(2021-12-09):
『X折腾』爪极风扇异响奇葩故障修复质量真心堪忧什么牌子就不说了,问客服说是轴缺油,加了无用,告诉我坏了,可以换新了。。
去年9月份买的,用了还没两个夏天就宣布报废?哎,不吐槽了,拆下来带回单位测试,找到毛病了。
装上扇叶直径140cm,可以代替以前的老风扇。先给电机做了检测,不装扇叶完全OK

得把轴拆了才能拆里面

固定螺丝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种貌似扭力也挺大的

拆了非常干净,没有啥问题

中间轴很正常

擦干净中轴的黄油,重新上油

后面发现扇叶上有奇怪的裂纹,用手轻轻掰就很明显,

三个扇叶根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纹

修复吧,剪三段铁丝

打算弄个类似加强筋的样式

大概类似这样

抹上恶心的哥俩好

哥俩好的质量不是很好,免费得的那种

所以固化后有些恶心

但是这个地方又看不见。。然后启动风扇的一瞬间。。没有噪音了!!
后面考虑应该是扇叶的重量加上加强筋不够粗大,而产生的裂纹。
然后扇叶的力量不够,工作中抖动扇叶导致整体发出呜呜的噪声。。

网友:
干脆扔掉,换直流风扇,这种风扇超大声的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铝芯线的电机不耐用,以前的铜电机二三十年了照样转,最多加点油。

网友:
不是加强筋不够粗大,是注塑用了太多回料。

网友:
小心飞出去。。。。

网友B:
大神这个风扇配不上让你修啊改的,直接扔了算了。
早期都是铁扇叶,现在都简化到这样了。另外实在要修复,动平衡需要考虑不?

网友:
想不到这种老爷机居然还有大神在使用了。

网友:
感觉还是比较危险,最好降速使用,使用时勤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风扇配不上让你修啊改的,直接扔了算了。
早期都是铁扇叶,现在都简化到这样了。另外实在要修复, ...

不是大神哈。只是随意折腾一下,反正就为了修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立创1元万用表活动又有了,你要不要再撸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0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1元万用表活动又有了,你要不要再撸一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062-1-1.html ...

100M,还包邮,你帮我撸1个,我给收货地址你。

网友:
吊扇啊,在教室上课的时候特别怕它掉下来了

网友:
我觉得软叶片微风夹扇最好,万一脱落不容易碰到人。微风吊扇担心掉下来。

网友:
要是售后给换新的也是不错的了

网友:
里面不是轴承吧?是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风扇配不上让你修啊改的,直接扔了算了。
早期都是铁扇叶,现在都简化到这样了。另外实在要修复, ...

5、6块一个,卖了老爸不少,现在起码番10倍。哪见过用塑料做的,还开孔。

网友:
塑料风扇叶的不敢用,怕飞了

网友:
更老的货,才质量过硬

网友:
这种吊扇有人试过突然烧坏了起火把蚊帐给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