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P1022打印掉粉

楼主(2021-12-09):
如图磨砂状掉粉,打印几张后掉粉减轻,连续打印有热气,触感像水蒸气,现在打印都要先打几张空白预热下。。。。

网友:
看来是加热辊子有问题了

网友:
纵向黑条,鼓芯有问题。

网友A:
看看定影膜有没有破损的地方,一般不用拆机就能看到

网友:
定影膜损伤,换一个就好。我记得发过一个贴子。

网友B:
里面应该有纸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定影膜有没有破损的地方,一般不用拆机就能看到

定影膜看上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应该有纸屑吧

没有纸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定影膜有没有破损的地方,一般不用拆机就能看到

定影膜无破损,打印清洁页面也能将粘连的墨弄出来

网友:
还是怀疑加热辊转印辊或者硒鼓或者粉刀有异物,比如胶水纸屑。

网友:
定影膜,鼓,上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