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器的接口接触不好,可不可以直接把USB线焊在电路板上的?

楼主(2021-12-09):
求大神,无线充电器的接口接触不好,可不可以直接把USB线焊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
可以,但是不考虑便携了吗?

网友:
只要接的没问题,啥接法都可以啊

网友A:
这个好像叫MiniB吧,我感觉好多都是松垮垮的,是设计问题么???

网友B:
可以,别搞错正负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别搞错正负极就行

只需要接电源正和负吗?我看第三根线接到一个电阻,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叫MiniB吧,我感觉好多都是松垮垮的,是设计问题么???

记得我是13年买的,确实是设计缺陷,电源插口这里没有加固,很容易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