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维护气相色谱用的QL/3空气发生器,解决漏气问题

楼主(2021-12-09):
实验室有两台QL/3型空气发生器,用于给气相色谱提供空气。某天晚上跑样品,早上来看仪器报错,提示空气关闭,发生器压力表读数偏低。听到发生器有嘶嘶的漏气声。另外外壳温度很高,有些烫手了。怀疑是电磁阀关不上了,手动打开排水阀开关,有阀切换的声音,关闭后还有漏气声。随即马上关机,待温度降下来后,开箱,维护一下。

1.  此机有两个电磁阀,一个是安全阀用于气罐压力偏高后的自动泄压,另一个是排水排气的。漏气的问题就在这两者之一;
2. 最开始不能确定是哪个阀在漏气,仔细观察气路后发现从气罐底部一条管子连接到泄压阀后,出口串联到排水阀的出口端然后再接到排水管路。如图所示,那就先断开泄压阀和排水阀之间的管路,还有嘶嘶的声音,此时确定是泄压阀有漏气;
3. 最开始不知道是电磁铁吸住是排气还是断开是排气,那就仔细排查下线路,将主板上的供电线断开,结果还是漏气;
4. 拆下泄压的上面那坨连接着电线的黑色电磁铁,拆掉管路螺丝后即可拿下阀体。阀体和管路连接处有胶做密封,做工还挺好的。用钳子用力,既然很轻松的拆开了阀体,发现里面确实很脏。
5. 将铁锈用布擦去后,检查下阀体上的橡胶密封圈,没有明显的缺陷,应该还能密封严。
6. 为了保持良好的密封,还是缠上生料带
7. 整好了,装回去,开机,正常了,没有了嘶嘶声,可以愉快的做样了....可是过了半个小时,摸一下机器外壳,怎么还是烫的。打开外壳,仔细听,还是有嘶嘶声,还在漏气??随即关机,重新拆开阀,再清理一下,重新缠生料带,用力拧紧各个螺母。装回去,还是有漏气。这就奇怪了。再仔细看看电磁阀吧
8. 故障分析 漏气时,我的进气口接的D,自认为气体从D进去,然后B由弹簧压着压在C上面,形成密封,当电磁阀通电时,B被吸上去,气体从D进入到E完成排气。可是自认为就错了,因为压力比较高,弹簧是不足以使得B能完全密封。正确连接方式是E接进气,D接出气,这样不会因为压力导致B密封不严。将气路两条管路对调后,正常了,不再有漏气。仪器运行一下午也没发烫,故障至此解决了。

网友A:
这个压缩机,好像和冰箱用的那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缩机,好像和冰箱用的那个差不多

这个简单多了,只是压缩空气,然后经过硅胶吸附水分后进仪器

网友:
以前都是直接用大钢瓶,最早的时100型国产电子管液相色谱仪,后来的是晶体管的,再后来就是带工作站的机器,使用方便多了。
记得2000年左右折腾单位的一台上分厂的色谱仪,一到140°C就掉信号,折腾了一两天,打电话给厂家,说信号线选型不对,要用高温线,艹,咋不早说呢,换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