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金士顿CL13823Z主控要用什么工具开卡

楼主(2021-12-09):
金士顿的CL13823Z要用什么软件开卡,
一直找不到软件。请大神们支招。

网友A:
sf2281 和V300板子一样

网友:
用2281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2281 和V300板子一样

谢谢帮助

网友B:
SF2281主控 需要配置虚拟机LIUNX 有点麻烦 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2281主控 需要配置虚拟机LIUNX 有点麻烦 论坛有教程

看了教程好像很麻烦,那能把颗粒拆了装到别SM主控上开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教程好像很麻烦,那能把颗粒拆了装到别SM主控上开卡吗

可以的,用22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2281主控 需要配置虚拟机LIUNX 有点麻烦 论坛有教程

请问:虚拟机是把软件装在WIN7下运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虚拟机是把软件装在WIN7下运行吗,

win7下安个VM虚拟机,然后度盘下完那个Linux虚拟盘,直接打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