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变废为宝,用玩具四轴fpv摄像模块,做手机遥控视频小车(一)

楼主(2021-12-09):
某鱼上有很多广东澄海玩具厂流出的玩具级别小四轴fpv摄像模块,
前阵子淘了一个,原本是打算用在玩具车上,仅仅做个wifi图传。用来搜搜沙发脚下,床脚下柜子沙发脚下有什么杂物找寻之类的。

下了手机端app测试,清晰度还可以,能看清文字,到床底下照个东西啥的应该不难,伪720p,噪点当然有。

点了几分钟,发热有点严重,不放心,遂拆开看看。

拆开后发现电源端子4pin口附近写了 out1 ,out2, 心想这里会不会有数据出来。

接根线,用示波器抓了下,果然大有乾坤。4脚无信号,3脚上有固定间隔的一连串常高电平TTL UART信号发出,
用示波器解码,看了帧数据波形变动,肉眼分析,尝试波特率9600 19200 38400, 最终19200正确。

手撸四个通道,发现了变化规律,很简单的数据帧。可以解。

四个通道的舵量都有变化,都能找到对应位置。
66应该是帧头,99应该是结束符帧尾,中国人嘛图个吉利数字;00一直没变化,也可能是某个开关量我还没摸到。

这样只要做个电源板,再配个mcu解码串口数据,输出pwm就可以控制舵机和电调了,进而直接控制小车。
(未完待续)

网友:
看看楼主干完没有

网友A:
意思是连接这个摄像头会有控制信号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连接这个摄像头会有控制信号输出么

是的,视频流加控制一体

网友:
这是什么示波器,好高级

网友:
楼主好思路,希望尽快看到后续成果,顺带也把成果共享。

网友B:
这个好,有没有连接发一个?我在闲鱼上找,只有一家,没货了

网友C:
有一个貌似一样的,只有板子,wifi是propel hd video
之前也抓了这个数据,他这个本来还有个输入数据,就是没有信号输出那个脚,可以不连手机控制拍照录像的,可惜没有飞机主板抓不了

网友:
真的假的啊,多少钱一个,前阵子捡了五辆玩具越野车,修好两辆,不过遥控器只有一个,扔那都没用,有这玩意岂不是可以搞个舵机做成无人侦察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貌似一样的,只有板子,wifi是propel hd video
之前也抓了这个数据,他这个本来还有个输入数据,就是 ...

那就太好了,还可以输入控制,估计也是串口。只是帧格式没法猜了。

网友:
这个遥控距离太拉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有没有连接发一个?我在闲鱼上找,只有一家,没货了

立华有。不过我没买,手头有一个几块的图传没买这个。哪知道这个竟然是手机控制的。。。。

楼主:
进度更新,画了个板子,今天发出去白嫖打样,

尺寸合适,正好盖在上表面。

楼主:
做好了。表锅,来了喔。

就这这瓶醋现包锝饺子,

电机用的立华的几块钱的360度小舵机,车轮车体3d打印的,死活找不到合适的小履带,只能上橡皮筋了。

试车发现轮子小了点,离地间隙地,可能要重打。
程序目前是两个电极独立直接前后,没做pwm调制,太刚了点,不好控制速度。操控不咋地。后面还是得加pwm调速。

视频截图

楼主:
夜拍效果,

全黑环境下自打灯,床脚的膏药旗子(儿子的作业任务)

网友:
估计就是因为你这篇文章。立华上面的卖光了。。。。

网友(2022-01-10):
厉害啊,真不错呢。终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