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怎么修改为私用?求修改教程

楼主(2021-12-09):
共享充电宝怎么修改为私用?

网友:
通常把b-和v-连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要看你这是控正还是控负的。。如果不会最好别乱接,会boom的。。。还有看你这电池的皮成那样了。。。最好先看看电池好不好了

网友:
这个我没破掉。芯片查不到

网友:
电池都这样了,还是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