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固态小硬盘不识别,SM2242的有办法吗?

楼主(2021-12-09):
一个小固态硬盘,电脑不识别,有什么办法救活

网友A:
试试量产工具能不能识别到

网友B:
楼主的头像让我觉得回到了十几年前了

网友:
楼主可以量一下这个板子的长宽和最厚位置的高度吗?

网友:
我出1000M帀,求包邮赠送

网友:
救活了也没用,速度还不如优盘。

网友:
1.8寸SATA古董 没啥折腾价值

网友:
是不是只有加起来8G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量产工具能不能识别到

不知道短接哪个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像让我觉得回到了十几年前了

就你皮

网友:
短一下闪存29_30两个脚看看能不能认出设备

网友:
看见rom code丝印了吗,就是那行字下面两个空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