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海康威视摄像头这几根线的定义

楼主(2021-12-09):
捡了个断线的海康威视摄像头,12v供电,请问剩下的线哪两根是模拟信号线呢

网友:
红黑12V供电 蓝色当网线橙色看 绿色还是绿色 橙紫是指示灯和音频之类的 接不接无所谓

网友:
有网变,绝对不是模拟机,蓝白蓝绿白绿应该是网线的1236,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一看不是海康模组 好像是捷高模组 红黑是12v正负极 白蓝和蓝 白绿和绿是网络 剩下是两个指示灯

网友:
我也觉得不像是模拟头,既然有网变,可以拿万用表量出网变进线端与这几条线对应的关系,再查网变的说明书反推出这几根线在标准RJ45中的位置。

网友:
看起来是网络摄像头,带不带模拟输出接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视频信号波形很好看

网友:
4喽说的是对的  这是个网络摄像头 一般不带模拟输出  有那种网络摄像头还带模拟输出的

网友:
假海康,网络机,不是模拟的,模拟的到这只有三根线了

网友:
这绝对不是海康的机芯,有4条网线1236,红黑12V,剩下的应该是网络状态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