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BB在USB3.0不认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09):
现在3281AB BB三种电压跳线的板子有好几种,手头上简单试了几个颗粒,BICS3 4,Hynix等等,一开始量产成功之后上3.0不认,2.0的正常还以为是USB头有问题,焊接了好几遍,原本都是1.8V电压,然后索性上了3.3V,结果一切正常,大家如果遇到不认的情况可以试一试,拍照不方便就只上一个万用表的图了

楼主:
总的还是做测试架大佬,约翰的飞机那句话;3281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做测试架还是不行,但是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解决方法,而且3281版型那么多,兼容性问题总是奇奇怪怪的!~

网友:
海力士的颗粒这个毛病比较多,bics3我试过跳3.3直接开不出来

网友:
我的916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插3.0完全没反应,,,

网友:
SKhy的颗粒确实,自动识别出来的固件总是不对,手动选,能找着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