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没有看见diy或者维修太阳能灭蚊器的帖子呢

楼主(2021-12-09):
没有看见大家发表太阳能灭蚊器的帖子

网友:
是的,我也没有看到过手摇发电灭蚊器的帖子

网友:
是啊,我也没见到过呢

网友:
核电灭蚊器相关的帖子也没发现。

网友:
也没见到过柴油发电机灭蚊器的帖子

网友A:
我研究过摩擦起电的灭蚊器,效果很好,制作也简单,原理也不复杂,暂时不想公开发表。

网友:
找个电蚊拍和太阳能壁灯把壁灯LED灯板接到电蚊拍上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意思是有人diy没有,有人拆解没有,各品牌的区别,原理都非常简单, 质量还不是参差不齐,灭蚊的效果

网友B(2022-01-22):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过摩擦起电的灭蚊器,效果很好,制作也简单,原理也不复杂,暂时不想公开发表。 ...

用静电吸附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静电吸附蚊子?

瞄准准蚊子的航向,两个手掌高速合拢并摩擦,用产生的电流烧毁它……

网友:
所谓的太阳能无非就是给电池充电而已,其他高压部分相同,没啥搞头的,要搞也是电蚊拍加装18650电池和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