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98偷工减料版如何修改数据关闭自动背光?

楼主(2021-12-09):
没有存储芯片,牛屎又小又圆

网友A:
没看懂,你在上面加个电容干什么?这种单片机表加电容改变不了精度的,关于灯的问题,这个改不了,没有外置存储器的话,应该固化在芯片内部了,一次写入,永久不可更改

网友:
这电龙挺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在上面加个电容干什么?这种单片机表加电容改变不了精度的,关于灯的问题,这个改不了,没有外置 ...

拨盘设计有问题,电压档转到电阻档的时侯会断电重启

网友:
没想到万用表也得用大水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设计有问题,电压档转到电阻档的时侯会断电重启

几乎无法更改,比较好的办法是拿电容触控开关放在壳子里头,给照明改成手动挡,可以在你接的电容那里取电,转到OFF一起切断电源,防止误触耗尽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盘设计有问题,电压档转到电阻档的时侯会断电重启

原来如此,我的17B也是这毛病,看来是通病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找出芯片输入电压的脚,在引脚接到LED就行,表用3.7锂电没问题。

网友:
修改数据无解

网友(2022-01-18):
不改电路基本没有解决的方法,可以自己把背光接出来,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