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固态硬盘做RAID玩玩 RAID0 RAID5

楼主(2021-12-09):
手头有一堆32GB的固态硬盘全是同一个牌子

挑了俩做RATD玩

速度明显快了~~容量大了一倍~~感觉不错

这是RAID5  用三块固态 却只有两块的容量

楼主:
装了五对了~~
全部成功~~

网友:
这要是坏了可就完蛋了。这种32G的小盘一般都是SATA口,组raid 0的话2倍速不到1000MB/s,可以试试组个RAID 5,速度也快安全性也高。

网友A:
sata口多的话不组个raid5?

网友:
数据安全RAID5起步 RAID0翻车几率高

网友B:
啥价,能匀一个否,我的破本想装个小容量SSD试试看,速度比机械硬件快点就行,就装个系统而已...

网友:
用这种小的SSD组0,随时翻车

网友C:
之前看别人raid,两个1TB,开机后只有1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价,能匀一个否,我的破本想装个小容量SSD试试看,速度比机械硬件快点就行,就装个系统而已... ...

咸鱼搜
qq2422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别人raid,两个1TB,开机后只有1TB?

那是raid1

之前看别人raid,两个1TB,开机后只有1TB?
高级模式
BColorImageLinkQuoteCodeSmilies@朋友
那是raid1
帮助本版积分规则参与/回复主题

网友:
不玩垃圾咸鱼,要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口多的话不组个raid5?

组了~~用三块固态只有两块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了~~用三块固态只有两块的容量

raid5就这特性啊。有一块盘的容量来做校验位。多用几块来组raid5容量就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5就这特性啊。有一块盘的容量来做校验位。多用几块来组raid5容量就大啦 ...

多用没再多的sata插口了

网友D:
这种小的SSD组0,随时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的SSD组0,随时翻车

大的就不会翻车吗?

网友(2022-03-01):
试过了RAID 0 RAID 1  还没试过RAID 5和10,有测速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价,能匀一个否,我的破本想装个小容量SSD试试看,速度比机械硬件快点就行,就装个系统而已... ...

笔记本支持RAID的话RAID0 机械+固态 好像最快也就7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