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商铺检的搜电充电宝没法用呀,这个要怎么搞,我动手能力强

楼主(2021-12-09):
拆商铺检的没法用呀,这个要怎么搞,我动手能力强

网友:
拆电池,论坛前几天有M币兑换的小米充电宝的电路板,然后你动手能力强的嘛。

网友:
电池拆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我拆放烟花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先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你请说说怎么能捡到吧?

网友:
付邮费来几个

网友B:
所有共享充电宝破解几乎都一个套路,大多数是用一个mos隔离升压输出到usb输出的正极或者负极,只要短路这个mos即可正常使用,再进一步有的单片会控制升压芯片的en端,需要强制拉高开启升压,最近听说有定制的升压芯片,不用en端来控制,竟然是iic总线控制,这就比较糙蛋了,要是稍微有点加密就直接拆电池吧。
你可以找找升压后的电感和电容,量下5v是否产生,然后再查线看看是断的usb口的哪极,看看中间的是不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共享充电宝破解几乎都一个套路,大多数是用一个mos隔离升压输出到usb输出的正极或者负极,只要短路这个 ...

看来,你是拆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的你请说说怎么能捡到吧?

动手能力强,顺的

网友:
值钱的不就是电芯吗,要控制板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