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下博世1080减速箱主轴转不动什么原因(解决了)

楼主(2021-12-09):
打黑了支博世1080,减速箱转不动,主轴跟8个支持夹死的,很难转,支撑是塑料外壳一体的,网上也找不到1080减速箱拆机

支撑固定的是等于轴套,中间部分生锈卡死 ,敲出来200目砂纸加wd40清除锈就好了,另外提醒,闲鱼博世1080不能碰,几次了说打黑,实际都是被换了有问题部件,这个1080开关,电机,减速箱全有问题,一般坏也就坏一个,虽然修好了,但是累

网友:
网上也找不到1080减速箱拆机?
你要首拆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照片角度问题
看着轴上那个套像是变形了 变椭圆了
还想到一个可能是锈上了。

网友:
主轴锁自锁了吧

网友:
这画质是座机拍的吗?

网友:
换个灯吧,太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