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正式入坑,不敢打黑

楼主(2021-12-09):
本人其实是一名,汽车维修员。
随身带一把电钻拧螺丝应该很合理吧

网友A:
工作用的就买这种名牌的,低端的,就很合理。防丢,防贼惦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用的就买这种名牌的,低端的,就很合理。防丢,防贼惦记。。。

本来想买个FOGO,草率了

网友:
汽修应该是电动扳手才对呀,这个扭力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用的就买这种名牌的,低端的,就很合理。防丢,防贼惦记。。。

最好再故意做旧,搞点油漆上去

网友B:
拧螺丝,用电钻,看来还是不行啊,应该弄个扳手

网友C:
拧螺丝还是冲击批好使,博世GDR12V冲击批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还是冲击批好使,博世GDR12V冲击批还不错

好是好,就是太鸡儿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用电钻,看来还是不行啊,应该弄个扳手

拧6个的以下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还是冲击批好使,博世GDR12V冲击批还不错

或者这个可以改电批头吗

网友D:
修车怎么也得弄个电动扳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怎么也得弄个电动扳手啊。

有风炮,电炮,这个主要用来拆饰件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