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插头损坏的万能充

楼主(2021-12-09):
万能充很少用,偶尔用的上,保留一个很有必要。

例如今天修这个老头手机,充电口故障,充不进电。

取出万能充,发现活动可折叠插头坏了。

干脆改固定

打热熔胶

前后盖固定罗丝也坏了,上502。

可以正常使用了。

固定插头用了两种胶,首先用很硬的废塑料,先熔进去固定插头,这个有强度,再用热熔胶包尾。
单用热熔胶怕强度不够。

网友A:
熔塑料怕是闻了不少的好味道啊,哈哈

网友B:
要是我宁愿拖根线也懒得粘这种插头

网友C:
这种万能充的充电电流小,充电慢。愿意的话,直接内部换个4056充电板,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塑料怕是闻了不少的好味道啊,哈哈

阳台,背着风,闻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宁愿拖根线也懒得粘这种插头

修旧如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万能充的充电电流小,充电慢。愿意的话,直接内部换个4056充电板,效果会好很多。 ...

学到,有几块全新摩拉电池,900MAH的,大电流恐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到,有几块全新摩拉电池,900MAH的,大电流恐不合适。

默认4056充电板充电电流设置为1A,需要5V1A以上的充电器。如果充小容量电池,找个5V500m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可在500mA以下。

网友D:
还是AB胶好用,烙铁烫塑料,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4056充电板充电电流设置为1A,需要5V1A以上的充电器。如果充小容量电池,找个5V500mA的充电器,充电 ...

谢谢老兄介绍,我有论坛单槽充电器,充18650挺好用,有500MA档,如万能充再坏了,设想做个假电池,把万能充掏空,连上假电池,估计也能充摩拉电池,不想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AB胶好用,烙铁烫塑料,太难受了。

烫塑料快,味道难闻,我有专业防毒面具,活性碳的,役情刚来时买不到口罩,我戴着它就上街了。

网友E:
不要说家里还有个飞毛腿同款万能充还在家中某角落吃灰N年了。

网友F:
万能充好像很容易就把插头插坏,我遇到过几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说家里还有个飞毛腿同款万能充还在家中某角落吃灰N年了。

留着吧,
老头手机充电口懒得修了,我忘了可以拆电池充,老头手机可以听听MP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能充好像很容易就把插头插坏,我遇到过几个都是,

外壳太单薄,不然,从老插头里找两支带罗丝铜插头,就上挡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