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闪迪15131 速度不正常。如何实现150M读取,80M写入?

楼主(2021-12-09):
量产后速度不正常,只有90M读取,60M写入。请各位大神看一下,如何能最大化速度。量产工具用的是Star_SM3267AE_R0518_Prescan版本。
工具中默认的闪存ID数据如下。
@ 45 3C A5 93 7E D0 3D 50 00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9DDK_1CE2Die P1104 A19nm MLC
个人保证焊接没问题,虽然是新手,但是经过10多次的折腾,焊接已经比较熟练了,保证没问题。就是速度上不去,有些遗憾,忘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 45 3C A5 93 7E D0 3D 50 00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9DDK_1CE2Die P1104 A19nm MLC
@ 45 3C 96 93 7E 50 3D 5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RGAMA-128G P0708 1ynm MLC

@ 98 3C A5 93 7E 50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0DFKBA8J N0305 A19nm MLC
@ 98 3C A5 93 7E D0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0DFKBA8J N0305 A19nm MLC//Toggle

楼主:
还有这几个ID的对比。现在可以肯定闪迪15131是1ynm制程,不是A19nm。isp选择A19nm量产能过,但是无法格式化。更换为1ynm可以量产和格式化。

楼主:
u3k4//----------J0118-------------------------------------------------------------------
//00 01 02 03 04 05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f0 f1 f2 f3 f4 f5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E 6F 70 71 72 73 74 RC WC RT WT 82       85       88
@ 45 3C A5 93 7E D0 3D 50 00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9DDK_1CE2Die P1104 A19nm MLC
@ 45 3C 96 93 7E 50 3D 5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RGAMA-128G P0708 1ynm MLC

@ 98 3C A5 93 7E 50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0DFKBA8J N0305 A19nm MLC
@ 98 3C A5 93 7E D0 3D 10 03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Toshiba TH58TFT0DFKBA8J N0305 A19nm MLC//Toggle

还有上面这一堆f0,60是什么意思?

网友:
@ 45 3C A5 93 7E D0 3D 50 00 C1 81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0E 19 84 84 92 92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9DDK_1CE2Die P1104 A19nm MLC

第25位,19改成39试试?

楼主:
行,晚上试一下,到时候来汇报。

楼主:
改39不行。。。格式化时间好长。。。。

楼主:
无法完成格式化。改1F试一下,我看大部分都是1f

楼主:
改39不行。量产成功,但是无法格式化。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别用prescan版工具,用普通高格工具,论坛里搜s0312v3

楼主:
这个帖子的的链接失效了,大哥有没有,发给小弟一份吧,不胜感激。

网友A:
去掉zip后缀,用7z解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zip后缀,用7z解压

多谢分享!也是折腾掉速了,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也是折腾掉速了,重新量产试试!

最后成功了吗?

楼主:
没有,还是不行,还是读100,写60。应该是ID里面有猫腻。不是程序版本的原因。

网友:
都是大神!完全看不懂!

网友:
不要量产CDROM试试,量产CDROM会掉速。

网友:
好好的颗粒浪费在那么垃圾的板子上。

网友(2022-01-19):
我吧闪存ID改为sandisk的,也用这个固件,达到了150M,80M。如果不改ID,识别为东芝的就慢一点点,不懂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