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己改造台五轴机械手

楼主(2021-12-09):
去年买了台一轴的小日本STAR。。一直没去动它。用不上。。到了最近手痒。。
改五轴。这个注塑机用的。。有一轴的到五六轴。。。我改成五轴够用了。
用都没用过的东东。。就要来改造。呵呵。。还没地方。没时间。前前后后改了一个多月,总共花了一万二多一点。好多东东都买的少所以贵。中间CNC 加工还是不用钱的。
配件也是分好多次买。。一点一点的买所以很慢。本来可以三天改好的事拖拖拉拉了近二个月。。。
改到中间就要用到所以改一大半就让它工作。。哈哈。。一次学习了不少东西。。
焊接伺服IO线。。调伺服。。。东西东拼西凑。。伺服用了三个牌子台达汇川三协。。。这也让工作量有点大
为了省300块钱的电箱。。硬是把电器安在小小的箱子里。。。这样到时不知耐用不。。。
改时只有一人图片有点少。。不知如何上视频

刚刚回来的样子。。还没有支架只台吊着

当天就做了个支架。。朋友帮焊还出料的不用钱。

拆拆拆  测量。。地方小很还乱。。所以更慢

CNC 加工。。本来也可以用铣床就好,可是我想这个牛13点。。又是不用钱的。。。

安到机上了还改改改。。没有电箱用原来安装气阀的箱了。。
之前就备了不少东西。你看我这个继电器。。好东东来的。

没箱子真的难。。还好工具多。。材料多、。、

改。

中间还要上去看看好不好。。。这时才想到会3D 会做图是多好。。

电阻也外挂了。。。

原机的气阀

又做了个治具。。。

有点乱

没有洗澡。。就给它擦擦就上机了。。

最后最后 。。真的不省钱不省事。现在一台新的不到2万就能安到机上。。而我成硬件本就一万二了可是下一回还想再改一台。。。

楼主:
出去帮朋友 修机器。。回来上个电柜里的图片

网友:
有厂房的存在…

楼主:
小小作坊。。没用的。比打工自由一点;

网友A:
突然想起来,好久没做过注塑模具了,最近一直都是在搞压铸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来,好久没做过注塑模具了,最近一直都是在搞压铸模具

压铸的精度是不是没注塑的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铸的精度是不是没注塑的高?

通常情况下要求不是那么高而已,想做高精度也能做,一般精度高的地方都要后期C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要求不是那么高而已,想做高精度也能做,一般精度高的地方都要后期CNC ...

我也想过干哪个。。可是一看哪高温 我还是塑料好。。

网友B(2022-01-09):
老铁,你也是揭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你也是揭阳的吗?

你好,怎么这样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这样问。

看到本地人,好缘分。

楼主:
不能。。现在新机太便宜了。。。就是好玩。。。

楼主(2022-12-20):
不能。。。。今年真难

网友C:
这套东西看起来还挺复杂,倒是不怎么精密。

楼主(2024-11-30):
引用 网友C:
这套东西看起来还挺复杂,倒是不怎么精密。

很简单啊。不精密的。所以做的厂家好多

网友:
原机貌似注塑机,如果能修复原机功能  搞些小件注塑业务不是挺好?
不说拿机器用来赚钱,请问你改五轴 用在什么地方? 管用吗
图片上外行人真没看出来
改好的五轴机械手  靠什么进行五轴控制? 负载能力达到多少力矩?
多轴机的关键是控制系统  也即软件程序,  不是机器本身

网友:
外行人看的云里雾里的!不过自的改的机器是情怀,就象钓鱼和直接买鱼是不同的,如果你改的比厂家好说明你牛!改的没有厂家好是正常的。真佩服你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