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台调感FM收音机

楼主(2021-12-09):
       本产品为100*80*23毫米的便携式FM收音机,集成800mah聚合物锂电池和TP4056充电电路,车机调感头,8002D功放,28毫米4欧3W音腔喇叭,3.5毫米外接天线接口,前置式28毫米音量和调谐波轮。本机灵敏度好,简洁美观,制作简单,成就感强,很适合拿来练手,现把DIY过程分享,和坛友同乐。

1.收集关键器件的资料,按需求画出原理图,先择合适的元器件,顺便清一些手上的器件库存(你懂的)。

2.根据选择的器件封装尺寸用CAD画出堆叠图,调整各器件的位置,直到各器件之间没有干涉,整机尺寸最小(方便撸板),喇叭足够大(直接拉高逼格),电池容量足够大。

3.上面完成了就可以画板子了。

4.打板回来先焊接底板,原则是先小后大,先贴片后插件。用了3颗库存胆电容,的确养眼。

5.面板背面焊接两个喇叭固定针

6.焊接好调感头和电位器的排线,并组装好,用布基胶带扎好线

7.焊接好电池和喇叭,并固定到面板反面,焊接好充电和信号指示灯

8.检查一下,没问题就可以装好面板。

样子还是挺好看的

上下左右的样子

充电灯特写

调谐灯特写

充电和天线接口

电池特写

喇叭特写

中周特写

调感特写

音量波轮特写

调谐波轮特写

来个集合

视频链接, 手机拍的声音比较尖,实际还好,便携式小喇叭只能牺牲一下音质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zA2MDIw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zA2MDE5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g2MzE3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g2MzE2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4MDgx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4MDgy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cyOTM3Ng==.html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lz设计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做的挺漂亮的

多谢支持,还在优化中。

楼主:
多谢支持,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个显示屏,看频率更直观.

网友C:
我有个完好的车机   那原始设计才是经典

我准备在原铁壳上开出接口孔   把外接天线、喇叭、电源的接口固定起来就足够完美了

网友D:
做的不错,手艺ok

网友:
我从垃圾堆里的车机里拆过这个模块

网友:
手艺相当了得,不错。

网友E:
楼主爱做这些东西,还做的很漂亮

网友:
只有FM,IC的AM闲置没有用上

网友:
7640,没有集成FM的高放、本振、混频电路,也没有立体声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个显示屏,看频率更直观.

结构不允许,频率显示表体积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完好的车机   那原始设计才是经典

我准备在原铁壳上开出接口孔   把外接天线、喇叭、电源的接口固定 ...

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手艺ok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爱做这些东西,还做的很漂亮

多谢关注,喜欢折腾

网友(2022-10-29):
厉害。设计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