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烤箱换电源线

楼主(2021-12-09):
现在的烤箱电源线超级短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前几天本来想换一个电脑电源线发现不耐高温,马上拼多多下单两米0.75三芯高温线,今天装上完事。

网友:
买两个数字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改数控才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上面

那个叫:回流焊炉了

网友C:
烤箱的线都很短 不一定就是为了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烤箱的线都很短 不一定就是为了省成本

不到一米的线,太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回流焊炉了

你们两个都对

网友:
烤箱用锡焊,不会化了吗?

网友D:
感觉这样的线,还比不上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样的线,还比不上原来的。

我拆开后按原来模式弄的,只不过线换的耐高温二米线,以前线只有七十公分。

网友E:
可以烤些什么食物?家里有个烤箱十年没开箱,原包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烤些什么食物?家里有个烤箱十年没开箱,原包放着呢。

鸡翅,羊排

网友E:
烤着吃很香,但是,清理烤箱那些油渍很烦,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着吃很香,但是,清理烤箱那些油渍很烦,怎么做到的?

垫锡纸在烤盘上面要好些,现在我用洗碗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