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氮化镓精华,100W大功率输出只有饼干大小 - AOHi充电头开箱简评

楼主(2021-12-09):
自TYPE-C接口规范出现以后,这种多功能接口就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水平,它不仅支持超高的数据传输带宽,并且还能最高支持100W的充电功率。得益于开关电源技术和氮化镓技术的应用,如今的充电头不仅拥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而且也能在满足大功率的前提下获得更精巧的体积,类似最近我刚上手的AOHi充电头,100W的大功率输出居然只有饼干大小,这确实不得不让人有些叹服技术的进步。

这款AOHi充电头的官方型号为AOC-005,盒内主要有AOHi充电头、说明书、合格证和保修卡。
做为一款最大支持100W功率输出的充电头来说,它内部采用了苹果PI芯片和氮化镓技术,不仅具有更稳定的工作状态,同时也整体提升了产品的能量转换效率,大大缩减了产品的体积,整机尺寸大小控制在60 mmX 61mm X 32mm, 重量约200g。
外观上与其他65W氮化镓的充电头相比还轻巧不少。
结构上产品的外观设计就十分精简,仅在充电头的一侧就提供了双TYPE-C接口,间隔距离刚刚好,均能支持多种快充协议,而且单端口或者双端口在PD协议下能最高提供100W的输出功率,大功率游戏本的供电也不在话下。
即使多设备同时充电,它内置的AI芯片还能智能识别充电产品,并合理调配各端口的输出功率,让不同产品获得更好的供电需求,充电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为了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厂家还为产品添加了多达9重的安全防护设计,包括输入输出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以及高温保护功能,高强度使用也能保证产品足够的安全性。加上内部还加入了石墨烯材料进行散热,所以产品即使将100W功率浓缩于如此小巧的体积之下,长时间运行也依旧能维持在一个比较低温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充电头支持三段式充电功能,在充电过程中能自动调整输出功率大小,并稳定产品的输出电压,保护充电产品的电池安全,充电更快更高效,整个过程能直观的通过接口旁的指示灯查看,充电状态也能做到心里有数。
为方便携带,所以产品采用了折叠插脚设计。
那么这款产品的实际使用性能如何呢?首先对C1接口进行协议诱骗测试,从结果来看产品可支持目前最新的PD2.0、PD3.0以及QC3.0和QC4.0快充协议,但表显中显示除了能支持厂家宣传的100W大功率之外,似乎还能最高输出105W的大功率。
而对C2接口诱骗得到结果同上一致。
毕竟双C接口性能一致,所以接下来仅对C1接口进行各阶段电压的最大输出功率测试。首先在5V电压情况下进行步进电流测试,所测数据如下图所示,可见产品在输出过程中自带线补功能,最大输出电流为3.4A,在输出正常电压的情况下,此端口最大输出功率为16.7W。
而在9V电压输出的情况下,此端口最大输出电流为3.1A,最大输出功率为27.1W。
在12V电压输出的情况下,此端口最大输出电流为2.28A,最大输出功率为26.9W。
因为20V的输出功率超出测试仪器的测量范围,所以20V的测试采用测量表加电子负载的形式进行测试。在PD协议下,调节C1接口的输出功率为100.238W,可见产品单一接口达到100W输出功率完全没有问题,而此时的充电头总耗能测试为113.7W,由此可以计算出充电头的转化率为88.16%,输出和转化非常优秀。
在实际接入华硕灵耀14s笔记本中进行充电时,测试得到产品的C1接口完全能以61.4W的功率进行稳定的输出,基本能达到此款电脑最高65W的充电需求。
接着在双端口均接上PD充电设备后,接口功率果然得到了不同的调整,但双端口的功率总和基本维持在100W左右。

总结:
优点:
1. 充电头可兼容多种快充协议,并支持最大100W的功率输出,能完全满足多种不同设备的充电要求。
2. 充电头体积小巧还自带折叠插脚,方便外出携带。
3. 使用氮化镓技术以及石墨烯散热材料,产品运行稳定转化率高,并有比较长的使用寿命。
缺点:
1. 需要完全发挥充电头的性能,则需要自备一条内置有E-Marker芯片的TYPE-C数据线才行。
2. 充电头无USB接口,而且不支持华为快充协议,对于老式充电设备并不太友好。

网友A:
如果价格亲民,那结果将是非常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价格亲民,那结果将是非常完美的!

价格应该不会低于100了

网友:
发到这来,,不拆个机 没人上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价格亲民,那结果将是非常完美的!

实付169买了个一TypeA+俩TypeC的90W闪极

网友:
你到是拆个机啊!!!!!!!!!!!吹水有什么意思?????????

网友B:
29块9一个大家快抢

网友:
接近300的价格,还是用原配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块9一个大家快抢

车在那里?

网友(2022-01-12):
奥海的温控做得怎么样?有测试记录吗?

网友:
满载13瓦的发热量应该很烫了

网友:
给笔记本充电,我宁愿买个原装的,原装的也就200多,而且体积大散热好

网友C(2022-04-06):
这个估计价格喜人。
前几天买了一个rampow 61W的氮化镓给笔记本用,用券后40元。 不插线待机功率0.4W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价格喜人。
前几天买了一个rampow 61W的氮化镓给笔记本用,用券后40元。 不插线待机功率0.4W不知 ...

0.5W可以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把游戏本大板砖适配器替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