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SIM卡断裂,手机卡断裂维修

楼主(2021-12-10):
接到一个SIM卡断裂需要维修的单子

保密重要,但是也要三思而后行啊,还好芯片没有彻底报废。

显微镜下操作,放大后是这样的

除胶,刮干净,取出芯片,移植基板 ,重新飞线保证电路连接。

SIM卡联系人读出来了,修复成功。

网友:
卧槽,这都行

网友:
牛逼不拉丝

网友A:
我觉得有这功夫不如拿身份证去营业厅换...

网友:
这才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这功夫不如拿身份证去营业厅换...

没认真看,机主是为了恢复卡里的几百个联系人电话号码。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给蚊子戴口罩吧。

网友:
这线都能飞,楼主功夫了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这功夫不如拿身份证去营业厅换...

你这个是光看了个标题吧,那个人说掰断了之后才想起卡里面有联系人没有提取出,所以才要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这功夫不如拿身份证去营业厅换...

> 这是技术(和功夫有点区别)
> 人家有重要资料需要恢复。。。

网友B:
现在联系人都存手机上了!还有人存SIM卡吗?不过挽回旧卡的资料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这功夫不如拿身份证去营业厅换...

他是要SIM卡里面存储的手机号码啊

网友:
卧槽卧槽卧槽,楼主给蚊子接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联系人都存手机上了!还有人存SIM卡吗?不过挽回旧卡的资料也是常有的事! ...

手机比电话卡还不靠谱,如果不遭遇人为情况,电话卡可以送走好几个手机,并且依然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比电话卡还不靠谱,如果不遭遇人为情况,电话卡可以送走好几个手机,并且依然能用 ...

我都是固定一段时间导出到电脑,换手机再导回去就行了!不过现在新手机换机都能整个搬移!不用这麻烦!

网友:
现在所有手机厂商都免费送5G云空间方便备份了

网友C:
看一些图片的清晰度,我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把别人发的,然后拿来发帖,让大家给M币?

网友:
技术活,不知道那个芯片上的金线是不是焊上去的?如果断的没有头了是不是也能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些图片的清晰度,我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把别人发的,然后拿来发帖,让大家给M币? ...

我有发抖音视频,还有微信付款记录